这个电路实现了一排灯的循环亮灭,它的具体原理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7):
关键在C1、C2、C3第一个三极管Q1导通时(所带的发光管会亮)集电极电平会因导通变低,会将C2放电,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三极管Q2基极低电平截止所带的发光管不亮,Q3在导通状态,所带的发光管亮。
过一定的时间后,C2会充满电,Q2导通,........

网友A:
看看无稳态电路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B:
你把循环亮灭的过程详细描述一下,上电初始,然后怎么变化过程,详细描述一下。我没有搭建该电路,只能根据现象初步解释。
好像应该是上电初始,全亮(可能看不到,但高速示波器能观察到),而后,电容充放电,使得电路循环亮灭,循环亮灭周期与充放电时间常数有关。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电容控制三极管的导通。通过电容的充放电。电容接受C1集电极电流充电,之后电容放电是反向的则对下一个三极管放电。

网友E: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C1、C2、C3第一个三极管Q1导通时(所带的发光管会亮)集电极电平会因导通变低,会将C2放电,由于电容 ...

是不是电容充满电,电容之前的那组灯灭了,因为集电极是高电平。
电容满电之后,电容之后的那组灯亮了,因为基极是高电平,三极管导通了

网友G:
通过三极管制造的闪烁效果

网友H:
两版主正解,简明。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利用电容充放电

网友J:
那三组灯是交替的,每组三极管的导通时间是不一样,有一个时间差。所以看起来就是循环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