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B串行通讯stm32源程序和原理图

楼主:
最近弄了个12864串行通讯显示,如附件,供大家交流学习。

12864液晶屏的stm32单片机驱动源码和原理图下载:

STM32F103系列 串行点亮LCD12864B部分源程序预览:
  1. #include "12864.h"
  2. #include "delay.h"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nst TABLE[]=
   {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GPIO_ResetBits(LCD_CLK);
                        if(Dbyte&0x80)
                                 GPIO_SetBits(LCD_DATA);
                         else
                                 GPIO_ResetBits(LCD_DATA);
                         Dbyte=Dbyte<<1;
                   delay_us(10);
                        GPIO_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
}

uchar Receive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GPIO_Re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GPIO_SetBits(LCD_CLK);
                   delay_us(10);
            GPIO_ResetBits(LCD_CLK);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DATA))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GPIO_ResetBits(LCD_CLK);
                    delay_us(5);
            GPIO_SetBits(LCD_CLK);
                   delay_us(5);
            GPIO_ResetBits(LCD_CLK);
            if(GPIO_ReadInputDataBit(LCD_DATA))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Busy(void)
{
      do  SendByte(0xfc);
     while(0x80&ReceiveByte());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byte )
{
         GPIO_SetBits(LCD_CS);
         delay_ms(1);
         SendByte(0xf8);
         SendByte(0xf0&Cbyte);
        SendByte(0xf0&Cbyte<<4);
         GPIO_ResetBits(LCD_CS);
        delay_ms(2);
}

void WriteData(uchar Dbyte )
{
      GPIO_SetBits(LCD_CS);
     delay_ms(1);
      SendByte(0xfa);
      SendByte(0xf0&Dbyte);
      SendByte(0xf0&Dbyte<<4);
      GPIO_ResetBits(LCD_CS);
      delay_ms(2);
}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对结构体的GPIO_Pin对象赋值,声明要操作的是1,2,3,4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对结构体的GPIO_Mode对象赋值,声明IO口的模式是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对结构体的GPIO_OType对象赋值,声明IO口的结构是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Config();
         delay_ms(5);
    //   GPIO_ResetBits(LCD_PSB); //L 串口方式
         GPIO_ResetBits(LCD_RST); // 复位端,低电位有效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LCD_RST);
         delay_ms(5);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0C);
        WriteCommand(0x01);
        delay_ms(20);
        WriteCommand(0x06);
}

void LcmClearTXT( void )
{
      uchar i;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0x80);
     for(i=0;i<64;i++)
      WriteData(0x20);
}

void LcmClearBMP( void )
{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WriteData(0);
      }
}

void LCD_ShowString(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
      WriteCommand(0x30);
     WriteCommand(TABLE[8*row+col]);
      while(*puts != '\0')
      {
            if(col==8)
           {
                  col=0;
                  row++;
            }
            if(row==4) row=0;
           WriteCommand(TABLE[8*row+col]);
            WriteData(*puts);
            puts++;
            WriteData(*puts);
            puts++;
            col++;
      }
}

void PutBMP(uchar *puts)
{
      uint x=0;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
                 WriteData(puts[x]);
                  x++;
            }
      }
}

void DisplayDots(uchar DotByte)
{
      uchar i,j;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for(i=0;i<32;i++)
     {
            WriteCommand(0x80|i);
            WriteCommand(0x80);
            for(j=0;j<32;j++)
            {
               WriteData(DotByte);
            }
            DotByte=~DotByte;
      }
}

网友A(2016-11-21):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了就顶贴,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B(2017-05-03):
DB0到D87定以在那个口?

网友B:
DB0-7定义在哪个口?

网友C(2018-07-05):
学习学习,可惜没分下载

网友D:
大佬 我想问一下那个硬件连接和引脚定义是什么呐?

网友E:
谢谢楼主 F103C8已经下载进去了

网友F:
正好赶上用 谢谢分享

网友G:
没时间写了,正好要用到,

网友H(2018-09-11):
顶一下,最近在学习

网友I:
感谢啊,正好需要,stm刚入手

网友J(2018-11-02):
没点亮是什么原因呢,程序没改直接测试的

网友K(2019-01-30):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这方面的。

网友L(2019-03-23):
谁有程序给我发一下,我自己写了好久.都没出来,谢谢大佬,邮箱596752284@qq.com

网友M:
非常需要,正在学习中

网友N(2019-05-07):
最近电设要用到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O(2019-06-30):
感谢分享,成功点亮12864B串行通讯。楼上没点亮的注意跳线,有个跳线是选择串行通讯还是并行通讯,我的屏是R9R10为跳点,这里用的是串行通讯。包括楼上还有问D0-D7,那并行通讯方式才用到的,串行不需要。多看产品资料啊,楼主的压缩包里也包含了12864B的文档。

网友P(2019-08-02):
您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12864B的问你
如果你看到麻烦加我QQ1963664468,非常感谢

网友Q:
刚入手32学习

网友R(2019-12-24):
引用 网友B:
DB0-7定义在哪个口?

标题已经说了,是用串口,PB0~7是并口,就不用定义。

网友S(2020-02-17):
我也是来找原因的,,,,51那边可以用。。。换了STM电压不一样就不好搞

网友T(2020-03-20):
感谢分享,现在正好有用到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