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码管四位数字钟

楼主(2016-11-18):
看到大家都参赛了手也痒痒起来。由于手头没什么新奇玩意,又赶工制作电鱼机(不是真的以电鱼为目的,目的是自己成功做出一个,不要骂我断子绝孙之类的话)。所以把以前学单片机时的源码拿出来,然后自己又用LED作了数码管。可能比不上大家做的,但是这是十足的原创作品,不为得奖,重在参与。添添人气。
线看效果图,照的不太清楚
有点模糊。
晚上照的,,实在不像样。
显示面板,用LED拼的,比数码管好看。
这个是我用分立元件做的驱动板。没有用集成的,感觉自己做 的爽。
核心板子,也就是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子。下载部分可以忽略。这个板子是我最初接触单片机的时候买的。 现在已经闲置。这回利用上了。
数码管细节,我用的5*7板子做的,一个板子只做了一个。
三只LED串联为一个段位。。这样正好能用12V供电。
段驱动。。我只画了俩,其余的没画。
位驱动。这个比较麻烦。用了俩三极管。
这个是按键,,采用了四个按键分别调整小时和分钟的加减调整。
由于不会添加视频,所以这里就不添加了。
最后附上工程源代码一份。这个只是最简单的。 以后会陆续添加时钟模块。温度模块等。这些要等我把鱼机研究明白以后再说了。
源文件:
/*自制电子钟*/
/*8位显示第3位和第6位显示"-"用来隔开时分秒*/
/*功能,KEY1,KEY2调整分的加减, KEY3 KEY4 调整时的加减。P1^0是秒闪烁 ,正常走时的时候每隔1秒两灭一次*/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
sbit d1=P1^0;//定义d1
sbit d2=P1^7;//定义d1
sbit key1=P3^0;//按键定义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temp,aa,miaos,miaog,qian,bai,shi,ge,fen,sh,bb;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
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if(key1==0)
                {
                delay(60);
                        if(key1==0)
                                fen++;
                                if(fen==59)
                                        {fen=0;}
                }
                if(key2==0)
                {
                delay(60);
                        if(key2==0)
                        if(fen!=0)
                                {fen--;}
                        if(fen==0)
                        {fen=59;}
                }
                if(key3==0)
                {
                delay(60);
                        if(key3==0)
                                sh++;
                                if(sh==23)
                                        {sh=0;}
                }
                if(key4==0)
                {
                delay(60);
                        if(key4==0)
                                if(sh!=0)
                                {
                                sh--;
                                }
                                if(sh==0)
                                        {sh=23;}
                }
switch(aa)
        {
                case 10:d1=0;d2=0;break;
                case 20:d1=1;d2=1;break;
        }
                if(aa==20)
                {bb++;
                        aa=0;
                miaog=bb%10;
                miaos=bb/10%6;
                }
                if(bb==60)
                {        fen++;
                        bb=0;
                }
                ge=fen%10;
                shi=fen/10%6;
                if(fen==60)
                {        sh++;
                        fen=0;
                        fen=0;}
                bai=sh%10;
                qian=sh/10;
                if(bai==10)
                        bai=0;
                if(qian==2)
                {
                if(bai==4)
                        {
                                qian=0;
                                bai=0;
                        }
                }
                if(sh==24)
                {
                sh=0;
                }
                display(qian,bai,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
uchar ge)
{
                P0=table[qian];
                P2=1;
                delay(1);
                P0=table[bai];
                P2=2;
                delay(1);

                P0=table[shi];
                P2=4;
                delay(1);

                P0=table[ge];
                P2=8;
                delay(1);
}
void init()
{
        d1=1;
        d2=1;
        fen=0;
        sh=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源程序

制作说明

楼主:
单片机接口定义不清楚的可以联系我404563275

网友A(2017-02-10):
我也想做一个时钟,慢慢学习先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数码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