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07读出数据全是FF

楼主(2016-11-18):
5807连续写程序完成了,就是读取0AH/0BH数据是FF,
连续写:启动总线、发送芯片识别码、发送地址02H、连续写8位、总线停止正确了
连续读:启动总线、发送芯片识别码、发送地址0AH、连续读4位、总线停止?????不对了
连续读的时序哪里错了,,,,,,求解
写入正常,能搜索电台,比如92.9MHZ,写入0000111011就能收到本地的交通电台

网友A:
你的读写速度 过快 会导致不能正确操作

网友B:
读出数据全是FF。是没有写进。存储器复位后即FF,不是你读出有误,而是你写入有误,去查写入操作。

网友C:
再仔细研读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数据全是FF。是没有写进。存储器复位后即FF,不是你读出有误,而是你写入有误,去查写入操作。

写入正常,能调台,就是读出不正常,

楼主(2017-03-26):
引用 网友B:
读出数据全是FF。是没有写进。存储器复位后即FF,不是你读出有误,而是你写入有误,去查写入操作。

写的没错啊,电台都收到了,写多少频率就收哪个台,就是读出 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