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做可调方波发射器一些东西 1602屏

楼主(2016-11-18):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fndef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LCD_CHAR_1602_2005_4_9
#include <intrins.h>
sbit pwm=P1^0;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while(DBPort&0x80);//在用Proteus仿真时,注意用屏蔽此语句,在调用GotoXY()时,会进入死循环,        //可能在写该控制字时,该模块没有返回写入完备命令,即DBPort&0x80==0x80

LcdEn=0;
return DBPort;
}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移动光标或屏幕************************************************************ /*
#define LCD_CURSOR  0x02
#define LCD_SCREEN  0x08
#define LCD_LEFT  0x00
#define LCD_RIGHT  0x04
void LCD_Move(unsigned char object, unsigned char direction)
{
if(object==LCD_CURSOR)
LCD_Write(LCD_COMMAND,0x10|direction);
if(object==LCD_SCREEN)
LCD_Write(LCD_COMMAND,0x18|direction);
}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
void LCD_LoadChar(unsigned char user[8],
unsigned char place)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LCD_COMMAND,0x40|(place*8));
for(i=0; i<8; i++)
LCD_Write(LCD_DATA,user);
} */
//************************************************************************
#endif
void fangbo()
{

TMOD=0x10;   //模式设置,000000110,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1,工作与模式1
(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1=(65536-500)/256;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1=(65536-500)%256;
ET1=1;    //开T1溢出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1=1;    //等待T1溢出中断
for(;;);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T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 TH1=(655536-500)/256;     // T1重新赋值
TL1=(65536-500)%256;
pwm=!pwm;       //输出取反
}
unsigned char TempBuffer[10];
void IntToStr(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5];
char i, j;
a[0]=(t/10000)%10;         //取得整数值到数组
a[1]=(t/1000)%10;
a[2]=(t/100)%10;
a[3]=(t/10)%10;
a[4]=(t/1)%10;
for(i=0; i<5; i++)         //转成ASCII码
  a=a+'0';
for(i=0; a=='0' && i<=3; i++);
for(j=5-n; j<i; j++)       //填充空格
{ *str=' ';  str++; }
for(; i<5; i++)
{ *str=a; str++; }  //加入有效的数字
*str='\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main()
{
unsigned int Count = 0;
  LCD_Initial();
GotoXY(0,0);
Print("Frequency 1000Hz");
GotoXY(0,1);
Print("Period    1000uS");
while(1)
{
  fangbo();
Delay1ms(100);
}

程序源码如上。自己第一次网上找的例子。希望能动手DIY一下。重复定义没找出来。对51单片机各个引脚理解不到位。希望能指点一下

报错。

报错。

楼主:
以及后续报错如何解决

网友A:
文本没有定义 所以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