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做的智能家庭套装怎么实现用手机进行查看控制?可以远程进行控制吗?

楼主:
最近看到小米的智能家庭套装,好像只能局域网控制,做广域网很难吗?本人想做一个可以广域网控制查看的智能家居,学生一枚,太贵的方案就不考虑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2016-11-18):
广域网的数据传输比较难实现,你需要有自己的服务器才可以,还有,你自己要做手机端的软件,这个工作量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广域网的数据传输比较难实现,你需要有自己的服务器才可以,还有,你自己要做手机端的软件,这个工作量很大 ...

那是不是没有服务器实现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没有服务器实现不了?

不一定吧,前几天我朋友直接把温度,湿度,光强这些数据在手机上显示出来了,他也没有服务器的。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做的,大神能说一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做的,大神能说一说吗?

好像他用了个物联网套件叫SK3什么的,说什么调用提供的库函数就实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怎么做的,大神能说一说吗?

具体的,可以百度搜搜,或者私聊大神,不过我做过,而且成功了,你可以再试试,其实我想告诉你的,但是时间久了,我不敢随便说,怕误导你。

网友C:
这是他之前给我的资料地址,里面想手机的远程控制和远程获取数据程是很详细的,你可以看一看资料下载地址:

手机端软件下载地址:

相关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