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行口打印在调试程序中的应用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wr=P3^6;
sbit rd=P3^7;
uchar flag,ad;
uchar flag_uart,flag_time,flag_on,a,i,t0_num,ad_val;
float ad_vo;
uchar code tab[]={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int z)                                //延时函数,x的值为延时的时间(ms)
{
                uint c, d;
                for(c = z; c>0;c--)
                        for(d=113;d>0;d--);
}

void init()
{
        TMOD=0x2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ET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display(uchar val)
{
        uchar b,s,g;
        b=val/100;
        s=val%100/10;
        g=val%10;
        dula=1;
        P0=tab[b];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s];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g];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b;
        wela=0;
        delay(5);
}

uchar get_ad()
{
        uchar adval;
        wr=1;
        _nop_();
        wr=0;
        _nop_();
        wr=1;
        P1=0xff;
        rd=1;
        _nop_();
        rd=0;
        _nop_();
        adval=P1;
        rd=1;
        return adval;
}

void main(void)
{
        init();
        wela=1;
        P0=0x7f;
        _nop_();
        wela=0;
        while(1)
        {
                if(flag_uart==1)
                {
                        flag_uart=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
                                puts("Turn on ad!\n");
                                TR0=1;
                                break;
                                case 1:
                                printf("Turn off ad!\n");
                                TR0=0;
                                break;
                                case 2:
                                puts("ERROR!\n");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flag_time==1)
                {
                        flag_time=0;
                        ad_val=get_ad;
                        ad_vo=(float)ad*5.0/256.0;
                        ES=0;
                        TI=1;
                        printf("The voltage is %f V\n",ad_vo);
                        while(!TI);
                        TI=0;
                        ES=1;
                }
                display(ad_val);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 = (65536 - 45872)%256;
    t0_num++;
        if(t0_num==20)
        {
                t0_num=0;
                flag_time=1;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_uart=1;
        if(a==1)
        flag_on=0;
        else if(a==2)
                flag_on=1;
                else
                flag_on=2;
}

代码如上,为郭天祥的书《51单片机C语言教程》上6.6的代码,结果如图,无论如何调节ADC0804旁的电位器都一样,求解

实验结果_失败

实验结果_失败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A(2016-11-19):
我覺得這裡:ad_vo=(float)ad*5.0/256.0; 可能是 ad_vo=(float)ad_val*5.0/25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這裡:ad_vo=(float)ad*5.0/256.0; 可能是 ad_vo=(float)ad_val*5.0/256.0;

这里的确写错了,我改了,有数值返回了,但是调节电位器数值没有变化。。。

网友A:
uchar get_ad() 函數 中..或許 rd之前需要加適當的延時 ....(需等待ADC轉換完成...在讀取DATA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har get_ad() 函數 中..或許 rd之前需要加適當的延時 ....(需等待ADC轉換完成...在讀取DATA )
uchar get_ad()
{
        uchar adval;
        wr=1;
        _nop_();
        wr=0;
        _nop_();
        wr=1;
        P1=0xff;
        delay(10);
        rd=1;
        _nop_();
        delay(10);
        rd=0;
        _nop_();
        adval=P1;
        delay(10);
        rd=1;
        delay(10);
        return adval;
}

加了延时之后,改变延时的值,数码管显示的值变化了,返回的电压值也变化了,但调节电位器还是没用。。。。楼下第一张是延时为5ms返回的值,第二张是延时为10ms时的值

网友B:
找到问题的所在了,127行的代码应为“ad_vo=get_ad();”

电子档上这行代码印错了

网友C(2018-03-16):
问一下,他这个电位器是哪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程序是对的,可是调节单片机上的所有电位器都不改变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