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红外控制蜂鸣器放歌的3个问题?

楼主(2016-11-18):
程序想达到遥控数字键控制不同歌曲。
1.我用switch()语句怎样解决切换歌曲?切换歌曲觉的有必须要用中断写!
2.蜂鸣器谱曲软件谁有,怎么用?
3.蜂鸣器能不能调节声音的高低?怎么调?

网友A:
蜂鸣器声音高低调节串联指定阻抗的可调电阻。

网友B:
蜂鸣器谱曲软件 网上有 拷贝一个下来

网友C:
蜂鸣器得用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得用无源的

知道,

网友D:
1.我用switch()语句怎样解决切换歌曲?切换歌曲觉的有必须要用中断写!
用什么写不重要,都可以。先要规划好各首歌的存放位,再做一个地址索引,切换时先索引到地址,再从地址中取的歌的数据播放即可。
例如放第3首歌,根据“3”这个数字,索引到一个地址:基地址+2*N(N=3),得到一个地址,再从此地址中取得第3首歌的存放地址,播放歌!
从“基地址”处放存各首歌的存入地址,每首两个字节。

网友D:
2.蜂鸣器谱曲软件谁有,怎么用?
你如果研究一下MP3等格式及其原理,就有办法了。

网友D:
3.蜂鸣器能不能调节声音的高低?怎么调?
可以,用调供电电压的方法,以达成调节幅度的目的,稍复杂一些。

网友D:
你的这三个问题是有难度的。
每一个都不简单,涉及知识面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用switch()语句怎样解决切换歌曲?切换歌曲觉的有必须要用中断写!
用什么写不重要,都可以。先要规 ...

红外遥控可以让歌播放,换下一首不停,可能是需要把歌曲放完,也肯能是一直放那首,如果换按键,直接调到下一首歌曲,如何解决,给点思路?

网友D:
红外遥控输入与键输入是一样的:
红外遥控输入可以带控制信息如第几首?循环放,直放,随机......
按健也一样:许多按键在一起,各键功能不同,也可以办成:第几首?循环放,直放,随机......
无论是什么方式输入,都应该在收到输入信之后,记录下播放的要求方式,即设置各种各样的标志位。

网友D:
要点:
1、播放工作是依据标志位进行的,而不是依据输入执行的。
2、标志位是依据输入设置的。在播放中或结束后做相应的改变。

网友D:
如:放哪一首,用一个寄存器S_1保存,输入“3”,则S_1=3,就放第3首。
   开始放,用一个标记K,输入“开始播放”就置K=1,K=1就播放,K=0就停放,放完就清K=0。这样“播放”、“停止”、“暂停”就都有了。
   循环:就做一个标记X,输入“循环”就置X=1,X=1时放完后不清K=0,X=0时放完后清K=0。
   连续:就做一个标记L,输入“连续”就置L=1,X=L时放完后不清K=0,并将S_1+1,就放下一首了。同理“随机”就将S_1+随机数值。
   ......

网友D:
当然也可以用:
M=0表示:单放;
M=1表示:连续;
M=2表示:循环;

网友E:
先学会放一首吧!然后code中存几首,红外输入或键输入都可以,然后键识别(红外信号识别),键编号就是switch()号,调用code中歌曲数据就行。51单片机宜用于中小系统,太复杂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E: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实例7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实例76  定时器控制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歌曲

实例7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