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检测

楼主(2016-11-19):
最近我在用mq3做酒精检测,但我不知道怎么把mq3输出的模拟量转换成mg/ml(酒驾标准是0.2mg/ml~0.8mg/ml为酒驾),现在是用ad把mq3输出的电压转换成了数字量,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转换了,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需要看MQ3的规格说明书。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ad值转换成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MQ3的规格说明书。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ad值转换成密度

网友B:
用专业的酒精测试仪进行检测,测试仪输出什么值就是这个模块的输出电压值进行建立数组表进行校准,建立的表越多数据越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业的酒精测试仪进行检测,测试仪输出什么值就是这个模块的输出电压值进行建立数组表进行校准,建立的表 ...

就只有这么测试吗,没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C:
看传感器的参数 然后对照AD转换值 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传感器的参数 然后对照AD转换值 就出来了

能留个QQ交流一下吗,谢谢了,我做了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传感器的参数 然后对照AD转换值 就出来了

能留个QQ交流一下吗,谢谢了我都做了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传感器的参数 然后对照AD转换值 就出来了

能具体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就好了,

能留个QQ吗

网友D:
QQ交流一下 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E:
跟着说明一步两步

网友F(2021-04-30):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ad值转换成密度

请问有答案了吗,我也迫切需要

网友F:
求助,小白也需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ad值转换成密度

求助,大佬能帮帮忙,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G:
我也需要交流一下stm32关于MQ-3的

网友H:
开发要把文档搞透

网友I(2021-12-21):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ad值转换成密度

我也是不知道,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留个QQ交流一下吗,谢谢了,我做了几天了

请问一下,做好了吗?

网友I:
请问一下,有大佬做到怎么解决吗

网友J:
通过AD采集和转化,得到的电压值后根据酒精传感器的说明书转化成相应的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