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W迷你功放制作

楼主(2016-11-19):
清单:

元件名称参数

电路板上标号
元件规格
数量
编号
105
主板:C1、C3  副板:C1、C3 没有方向
插件独石电容
5
1370
104
主板:C2      副板:C2     没有方向
插件独石电容
2
1371
220uf/25v
主板:C4      副板:C4     长脚为正
插件电解电容
2
187
10K
主板:R1    副板:R1  指示灯板:R3
插件1/4W电阻
5
货架
47K
主板:R2      副板:R2
插件1/4W电阻
2
货架
1K
主板:R3   副板:R3   指示灯板:R4
插件1/4W电阻
4
货架
双联电位器
主板:RP1
拨盘电位器
1
电源开关
主板:SW1
船型开关
1
244
8002B
主板:U1      副板:U1
贴片芯片
2
2113
10uf
指示灯板:C5、C6          长脚为正
插件电解电容
4
154
10K电位器
指示灯板:RP2
插件电位器
2
1404
KA2284
指示灯板:U2    有点缺口那边要1脚
插件DIP8
2
6688
LED
指示灯板:D1、D2、D3、D4、D5
3mm白发蓝led
11
1167
喇叭
主板:SP1     副板:SP1
3W喇叭
2
主板PCB
1
副板PCB
1
指示灯PCB
2
10MM铜柱
双通
4
9032
10MM+4铜柱
4
9040
M3*6螺丝
9
25
M3螺母
13
28
M3*10螺丝
13
M2*10螺丝
26
M2螺母
26
电源线
1
音频线
1
5P连接线
1
喇叭导线
4
7071
导线
1.5米
扎带3*80
5条
主音箱外壳
一套
副音箱外壳
一套

网友A(2017-11-26):
KA2284是单列直接式封装,小型功率放大器.比TDA2822M要好规划线路板.

网友A:
KA2284,还有KA2209,类似TDA2822M这类功放IC.
DIY小型功率放大器时,难度降低不少!

网友B(2018-01-01):
电路原理是什么?

网友C(2018-04-12):
想学哦
准备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