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16s2采用官方提供的ADC采样程序在采集一定范围的电压值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6-11-19):
先附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char
#define  u16 int
#define AD_SPEED   0x60

u8 tab[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sbit DAT=P1^1;
sbit CLK=P1^0;

u8 u82;// u81,
u16 u80;
u16 n=2,l=40,sec=0,min=0;
u16 temp;
u8 Time_10ms=0,Time_flag=0;

void delay(u8 t)
{                 u16 j;

                for(;t>0;t--)
                  for(j=200;j>0;j--)
                {;}
}
void send164(u8 data1,u8 data2);
u8 get_AD_result(u8 channel)
{
    u8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u16 adc;
    ADC_RES = 0;
    ADC_RESL = 0;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AD_SPEE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 A/D 电源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_finished = 0;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ADC_RES;
    return adc ;               //返回 A/D 高 8 位转换结果ADC_RES
}
void init_time0()
{
        TMOD = 0x01; //16位定时器
    TL0  = 0x3C; //50ms定时
    TH0  = 0xB0;

    ET0 = 1; //允许T0中断
    EA  = 1; //开放中断
    TR0 = 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3C;
    TH0  = 0xB0;

        send164(tab[u82%10],tab[u82/10]);
         delay(200);
}

void adc_init()
{
        P1ASF|=0x04;
        AUXR1 &= ~0x04;
        ADC_CONTR=0X80;
        delay(4);

}

void main()

{        u82=0;
        u80=0;

        init_time0();
        adc_init();

        while(1)
        {
        delay(20);
        u80=get_AD_result(2);
         delay(10);
        u82=u80*49/256;
        delay(10);

        delay(0x1);
        //L H

        }
}
void send164(u8 udata1,u8 udata2)
{
  u8 i;
        u8 j;
  for(i=0;i<8;i++)
  {
    if    ((udata1&0x80)==0x80)
    {
      DAT=1;

    }
    else
    {
      DAT=0;

    }
        CLK=0;
        udata1 = udata1<<1;
    CLK=1;

  }

  for(j=0;j<8;j++)
  {
    if    ((udata2&0x80)==0x80)
    {
      DAT=1;

    }
    else
    {
      DAT=0;

    }
        CLK=0;
        udata2 = udata2<<1;
    CLK=1;

  }

}

硬件部分是采用P1^2作为ADC采集入口,采用的接法与官方一致
说下问题吧:
在电压值在0~23.4v的时候数码管显示正常,在将电压调高后数码管显示全亮或非正常数字。想请问下这是因为什么所导致的?

楼主:
数码管是采用两枚74xx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