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led灯

楼主:
文件有两个程序由于遥控器型号多种多样,各按键数据码不清楚,所以先查看数据码,先用有液晶的程序查看各按键的数据码,并记录下来;如按键按1,数据码是0x0c,按键2数据码0x18,把0x0c和0x18写入第二个程序文件的主函数内,替换case后面的数,这样任何遥控器按键都可实现不同控制。这里用1到5数字键分别控制5个led,关机键控制led全灭。

网友A(2016-12-21):
我还想知道,能不能逐个控制,如按键一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网友B(2017-02-20):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知道,能不能逐个控制,如按键一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黑币不够,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1416997014@qq.com

网友C(2017-03-29):
黑币不够,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1004050654@qq.com

网友D(2017-05-04):
这种遥控器可以直接用,数字键1、 2 、3、 4、 5控制灯亮,左上角CH-键关灯

网友E(2017-06-11):
请问大神,为什么改了LED的接口以后还是不能用呢?

网友E:
程序上写中断1和2有区别吗?

网友F(2017-08-01):
下载来试一下,正好,我也正在做这个,不知道stc15f104w,要改哪些

网友G:
这个我也弄过,三色LED做7色灯使用,同时PWM方波控制亮度

网友F: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用定义红外线的输入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也弄过,三色LED做7色灯使用,同时PWM方波控制亮度

请问PWM方波控制亮度,是怎样实现的,有代码吗?或者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找资料?

网友H(2017-11-15):
正好需要,下下来看看。

网友I:
能不能逐个控制,如按键一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网友J:
天啊,作品太优秀了,老师还公布有代码!

网友K:
有人可以给我发一份吗?可以的话可以发我邮箱嘛1319008432@qq.com

网友L(2018-02-09):
楼主设计太棒了,顶一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用定义红外线的输入端?

我没看代码,感觉应该是那个红外端口直接接到外部中断上的,不需要定义也可以用的

网友N:
黑币不够可以发我邮箱吗761625852@qq.com 谢谢

网友N:
可以发我邮箱吗 没有黑币拉 谢谢761625852@qq.com

网友O(2018-03-18):
不错,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P(2019-11-12):
大佬 红外遥控加独立按键怎么控制LED呢  比如在遥控能开能开在按键也能开能关  我试过把独立按键控制LED和红外控制LED的程序组合 结果冲突 遥控开了按键又关不了 按键开了又到遥控关不了  小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