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程设计

楼主:
急求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的课程设计,要有程序的  ???

网友A(2016-11-19):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A: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我想要的是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不知你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的是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不知你有没有

模拟电子钟就是“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⒉ 程序设计
设fOSC=6MHz,按图7-13电路,要求开机显示0时0分0秒,随后开始计时运行,2组发光二极管秒闪烁(亮暗各500ms)。同时要求K0、K1和K2具有时钟校正功能,其控制过程为:按下K0(带锁),进入时钟修正;首先,时数据(包括时十位、时个位)快速闪烁(亮暗各131ms);按一次K1(不带锁),被修正数据(快速闪烁)按时、分、秒(同时包括十位、个位)次序右移(循环往复);按一次K2(不带锁),被修正数据整体加1(最大值不超过时钟规定值,超过复0);时钟修正期间,计时继续运行;释放K0,退出时钟修正。
秒时基产生:fOSC=6MHz时,由T0定时器方式2定时500us。对500us计数2000次,可得到1s时基;再对1s计数60次,可得1分;对1分计数60次,可得1小时;对1小时计数24次,可得1天。
你不要问我拿程序,程序在书上,你自己去看,此前我已回答过相同问题,但我不会骗你。网上的程序多如牛毛,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在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在于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在于可以仿真演示,直观效果;在于不忽悠、不骗人。

网友C:
这个设计还不错

网友D:
如果要低成本可用带“.”又有带":"的数码管

网友A:
这个设计有人认为,不必用6块595,从节约成本角度看,有一定道理。但作者是从最低限度占用I/O口出发的,串行扩展,仅用了5+2个端口。一方面因为CPU除了时钟任务,很可能还有其他任务,应节约I/O口;另方面这种由CPU自行计数产生秒基准方案,仅是学习理解电子时钟原理,时钟精度不足。真要做时钟肯定会使用专用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