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驱动LCD12864(转)

楼主(2016-11-19):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clear   0x01  //清屏
#define  reset_DDRAM  0x02 //DDRAM地址归位
#define  left_move  0x04 //游标左移
#define  right_move  0x06 //游标右移
#define  all_left_move 0x05 //画面整体左移
#define  all_right_move 0x07  //画面整体右移
#define  display_left_move  0x10  //显示游标左移
#define  display_right_move  0x14  //显示游标右移
#define  set_function1   0x30  //基本指令集动作
#define  set_CGRAM    0x40  //设定CGRAM地址
#define  set_DDRAM    0x80  //设定DDRAM地址
#define  set_function2   0x34  //扩充指令集动作
#define  fanbai            0x04   //反白第一行(扩充指令集)
#define  set_GDRAM    0x80  //设定GDRAM地址(扩充指令集)
#define  ON_G     0x36  //开绘图显示(扩充指令集)
#define  set_function2   0x34  //关绘图显示(扩充指令集)
sbit LCD_CS=P1^0;
sbit LCD_SID=P1^1;
sbit LCD_SCLK=P1^2;
sbit psb=P1^3;
sbit rst=P1^4;
u8 code a[]={"1234567890"};
void P1_init()
{
        P1M0=0X00;
        P1M1=0X00;
        psb=0;
        rst=1;
}
void Delay_nms(u8 n)
{
   u8 i;
   u8 j;
   for(i=0;i<n;i++)
   for(j=0;j<200;j++)        //大概1ms
_nop_();
}
void LCD_sendbyte(u8 byte)
{
   u8 i;
   for(i=0;i<8;i++)
    {
   LCD_SCLK=0;               //拉低时钟线
   _nop_();
   LCD_SID=(bit)(byte&0x80);    //发送最高位数据
   LCD_SCLK=1;               //上升沿发送数据
   byte=byte<<1;                  //左移一位
}
}
void LCD_write_com(u8 com)
{
  LCD_CS=1;
   LCD_sendbyte(0xf8);       //送入5个连续的“1“,启动一个周期,11111,RW(0),RS(0),0
   LCD_sendbyte(0xf0&com);       //取高四位,数据分两次传送,
                                 //每个字节的内容被送入两个字节
               //高四位放在第一个字节的高四位
   LCD_sendbyte(0xf0&(com<<4));        //低四位放在第二个字节的高四位
    LCD_CS=0;
  Delay_nms(10);             //串行不支持读操作,不可检测忙操作,这里用延时替代
}
void LCD_write_dat(u8 dat)
{
    LCD_CS=1;
   LCD_sendbyte(0xfa);        //送入5个连续的“1“,启动一个周期,11111,RW(0),RS(1),0
   LCD_sendbyte(0xf0&dat);       //取高四位,数据分两次传送,
                                 //每个字节的内容被送入两个字节
               //高四位放在第一个字节的高四位
   LCD_sendbyte(0xf0&(dat<<4));        //低四位放在第二个字节
    LCD_CS=0;
   Delay_nms(1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D_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屏幕,把DDRAM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_nms(5);         //清屏操作时间较长1.6ms 因此加此延时
LCD_write_com(0x02);       //清DDRAM位址归位,此处貌似与清屏重复
LCD_write_com(0x06);       //设定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
void print(u8 *s)
{
    while(*s!='\0')
    {
       LCD_write_dat(*s);
       s++;
    }
}
void LCD_Setaddress(u8 x,u8 y)
{              //地址从第1行第1列开始不从0开始
  u8 addr;
  switch(x)
  {
   case 1: addr=0x80+y-1;
           break;
   case 2: addr=0x90+y-1;
           break;
   case 3: addr=0x88+y-1;
           break;
   case 4: addr=0x98+y-1;
           break;
   default : break;
  }
   LCD_write_com(addr);    //字符显示开始地址
}
void LCD_Putstring( u8 x, u8 y, u8 *pData )
{
LCD_Setaddress(x,y);
while( *pData != '\0' )
{
   LCD_write_dat( *pData++ );
}
}

/*---------------------------------------------------------------------------------------------------------------------- */
//打点绘图,适用于在屏幕上打稀疏的几个点,不能用于横行连续打点
void LCD_draw_point(u8 x, u8 y)
{
   u8 x_byte, x_bit;         //在横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u8 y_byte, y_bit;    //在纵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x_byte=x/16;                   //算出它在哪一个字节(地址)
                                      //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x%16;                    //(取模)算出它在哪一个位
   y_byte=y/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这里只是确定它在上半屏(32行为一屏)还是下半屏
                                     //0:上半屏 1:下半屏
   y_bit=y%32;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LCD_write_com(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LCD_write_com(0x80+y_bit);       //垂直地址(上)   貌似与说明书正好相反
   LCD_write_com(0x80+x_byte+8*y_byte);  //先写水平坐标(下)   貌似与说明书正好相反    ???????

                                      //具体参照数据手册
                                               //下半屏的水平坐标起始地址为0x88
                                     //(+8*y_byte)就是用来确定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if(x_bit<8)                              //如果x_bit位数小于8
   {
       LCD_write_dat(0x01<<(7-x_bit));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而GDRAM高位在左,低位在右
    LCD_write_dat(0x00);                   //低字节全部填0
   }
   else
   {
       LCD_write_dat(0x00);                   //高字节全部填0
       LCD_write_dat(0x01<<(15-x_bit));
   }
   LCD_write_com(0x36);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_com(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打点绘图  一次打水平一行     可以避免断点现象
//x表示数组的首地址,y表示纵坐标的值,也即是表示第多少行
//即对一个数组中的数进行这样的处理:
//检测数组,并默认数组为一行数的记录即128字节,只要数组中有数等于y,就把第y行的数全部打出
/************************************/
void LCD_draw_word(u8 *x, u8 y)
{
  u8 i,j,k,m,n,count=0;
   u8 hdat, ldat;
   u8 y_byte, y_bit;    //在纵坐标的哪一个字节,哪一个位
    u8   a[16];
   LCD_write_com(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y_byte=y/32;                    //y是没在哪个字节这个说法
    y_bit=y%32;                    //y_bit确定它是在第几行
   for(j=0;j<8;j++)
{
  hdat=0, ldat=0;     //此处清零是很必要的
  n=j*16;
  for(k=n;k<n+16;k++)
   {
   if(x[k]==y)
      {
    a[count]=k;
    count++;
    }
    }
for(m=0;m<count;m++)
   {
    i=a[m]-n;
       if(i<8)                              //如果x_bit位数小于8
          hdat=hdat|(0x01<<(7-i));    //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else
        ldat=ldat|(0x01<<(15-i));
      }

   LCD_write_com(0x80+y_bit);       //垂直地址(上)   貌似与说明书正好相反
     LCD_write_com(0x80+j+8*y_byte);  //水平坐标(下)   貌似与说明书正好相反
   LCD_write_dat(hdat);
    LCD_write_dat(ldat);
  }
   LCD_write_com(0x36);                     //打开绘图显示
   LCD_write_com(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清图形程序
/**********************************************************/
void LCD_draw_clr(void)
{
u8 i,j;
     LCD_write_com(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LCD_write_com(0x36);      //绘图ON,基本指令集里面36H不能开绘图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LCD_write_com(0x80+i);      //行位置    貌似与说明书正好相反 (上)
           LCD_write_com(0x80);      //列位置     貌似与说明书正好相反    (下)
           for(j=0;j<32;j++)            //256/8=32 byte
     LCD_write_dat(0);
  }
  LCD_write_com(0x30);     //开基本指令集
}

/*----------------------------------------------------------------------------------------------------------------------*/
/******************************************************/
//画正弦波的波形
/******************************************************/
void print_sinx(void)
{
u8 i;
u8 xdata y_sin[128];   //定义屏幕上要打的正弦波的纵坐标
    u8 code v[128]={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
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
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
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
float y;
for(i=0;i<128;i++)
{
  y=31*sin(0.09*i)+0.5;   //此处系数为31比较好
   y_sin[i]=32-y;
}
  for(i=0;i<64;i++)
LCD_draw_word(y_sin, i);   //绘图  一行一行绘
  LCD_draw_word(v, 32);

}

/******************************************************/
//主函数
//用于观看显示效果
/******************************************************/
void main(void)
{
P1_init();
LCD_init();
LCD_Setaddress(2,3);
print("您在使用");
LCD_Putstring(3,3,a);
// LCD_write_dat(0x35);
LCD_draw_clr();
print_sinx();
    while(1);
}

网友A(2018-06-23):
楼主可以说一下这个接线怎么接吗   单片机小白一个

网友B(2018-12-06):
找了两天的12864串口画线程序,终于找到了,绝世好帖!!!!!!!!!!必须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一下这个接线怎么接吗   单片机小白一个

他这个RS RW E分别接P0 P1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