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源码

楼主(2016-11-19):
完整代码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60002-1.html

#include "reg51.h"
#include "液晶.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i 3.141592653
//特殊位定义
sbit func=P3^5;//因为是4行5列,需要9个数据口,这个地方单独声明3.5口作为调节时间使用
sbit fun_math=P3^6;
sbit beep=P2^4;
//全局变量定义,这个地方可以统一使用一个结构体进行操作。
//计算器部分全局变量
uchar dis_time=0; //当distime为1时,显示一次时间,
uchar state=0;        //定义系统所处的状态0-1-2-3
uchar codes;//定义当前输入键值
uchar key_num[10]; //
uchar key_n=0;//记录按下的次数
uchar arith=0;//定义运算符号
long data0;  //第一个数据 ,因为计算器是对两个数据进行计算,这个第一个输入的数据
long data1;  //第二个数据  这是第二个数据的数据,按下等号键后对这两个数据进行相关运算
uchar point_en=0; //小数点使能,一个数据中只能有一个小数点,这个变量作为控制小数点输入的开关
double result1=0; //最终的运算结果
uchar dis_num=0;//记录结果中的个数
uchar fir_n=0;        //
uchar unlock=0;         //键盘不锁住
uchar clear=0;//清除系统的全局性标志变量
uchar neg_label=0;        //输入负号的标志变量
uchar wrong=0; //计算超限标志位
uchar TIM=0;//控制大约1S显示一次时间
unsigned char get_fun=0;

uchar code dis[20]={
           0XE7,0XEB,0XDB,0XBB,0XED,0XDD,0XBD,
        0XEE,0XDE,0XBE,0XD7,0XB7,0X77,0X7B,0X7D,0X7E,
        0X0E,0X0D,0X0B,0X07
};//矩阵键盘键值
uchar dat_out[12];
uchar code mathlabel[4]={43,45,42,47};//运算符
extern uchar time_en; //显示时间使能
extern uchar en_alarm;  // 闹钟使能
extern uchar cursor;
//万年历部分的标志变量
//显示星期字符

uchar point_x[4];//
////////////////////////////////////////////////////
/**********************************
                          *                 开始界面计算器部分的程序

/////////
/*****************************
* 函数名称:计算器变量初始化 init_var
* 函数功能:初始化计算器 所使用的变量
*
*
*
********************************************/
void init_var()
{
   uchar i=0;
   point_en=1;//允许输入小数点
   state=0;
   unlock=0;
   arith=0;
   fir_n=0;
   neg_label=1;
   wrong=0;

   for(i=0;i<10;i++)
   {
      key_num[i]=0;
   }
}
/*****************************
* 函数名称:键盘扫描函数 keyscan
* 函数功能:对矩阵键盘进行扫描,获取键值

   7   8   9   +(光标选择)   复位/时钟

   4   5   6   -                          改时间/设闹钟

   1   2   3   *                                      增加

   0   .   =    /                                   减小
*
*
*
********************************************/
void keyscan()
{
    uchar mm;

        uchar mm2=0;
        uchar i=0;
        mm=0;
        P1=0XF0;
    mm=P1;//读数据
        mm=mm&0XF0;
        if(mm!=0xf0||func==0||fun_math==0)//需要对func 进行判断
        {
            delay(20);
                mm=P1;
                   mm=mm&0XF0;                          //消抖
            if(mm!=0xF0||func==0||fun_math==0)
                {
                     unlock=1;
                         if((func!=0))
                     {
                             if(fun_math!=0)
                                 {
                                     P1=0X0F;
                                     for(i=0;i<20;i++);
                                         mm2=P1;
                                         mm2=mm2&0x0f;
                                     mm=mm+mm2;
                                      for(i=0;i<16;i++)//读取0-15键值
                                     {
                                                         if(mm==dis[i])
                                                        {
                                                           codes=i;
                                                        }
                                          }
                                         if(codes==15&&time_en==1)//这个地方考虑到使用复用功能----光标显示位置控制
                                         {
                                            if(en_alarm>0)
                                                   {
                                                  cursor++; // 是这个的原因
                                                  delay(300);//尽量简单处理
                                                }
                                         }

                                 }
                                  else
                             {
                                           P1=0XFF;
                                         get_fun=0;
                                         fun_math=0;
                                         mm=P1&0X0F;
                                         for(i=16;i<20;i++)
                                         {
                                            if(mm==dis[i])
                                                  {
                                                    codes=i+1; //分别对应的是sin  cos tan log这些函数
                                                 }
                                         }
                                         fun_math=1;
                                         delay(30);
                                         get_fun=1;
                                   //这个地方应该直接求函数了

                             }
                          }
                          else //16-19  万年历控制
                          {
                                   P1=0XFF;
                                 func=0;
                                 mm=P1&0X0F;
                                 for(i=16;i<20;i++)
                                 {
                                    if(mm==dis[i])
                                          {
                                            codes=i;
                                         }
                                 }
                                 func=1;
                                 delay(3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