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写时间程序用中断每隔一秒计数一次 时分秒如何计算?

楼主(2016-11-19):
例如,h=num/3600;//小时的个位
那么其余的时分秒该如何表示?

网友A:
这种构思是最下策。

网友A:
应先做秒,再做分,再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先做秒,再做分,再做时……

最简单那种
s++;
if(s==60)
s=0;
f++;
if(f==60)
f=0;
h++;
if(h==24)
h=0;
在细分为s%10  s/10 f%10   f/10
h%10   h/10
最简单表示方法我会,但是我现在想用简短的公式把时分秒写出来?

网友B:
利用定时器中断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0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0B0;
   }//这里定义50000微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简单那种
s++;
if(s==60)

"最简单表示方法我会,但是我现在想用简短的公式把时分秒写出来?"
你还是没有了解计算机与人的差别,计算机的特点是不怕麻烦,善于做简单而重复的劳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构思是最下策。

为什么?思路问题,方法问题,悟性问题,问题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表示方法我会,但是我现在想用简短的公式把时分秒写出来?"
你还是没有了解计算机与人的差别,计 ...

优化程序,去掉余缀,减少资源浪费,使程序更简洁,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定时器中断
void InitTimer0(void)
{

知道,我只是在程序细节问题,处理的不够合理,不够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思路问题,方法问题,悟性问题,问题特别多。

先有思路,再有方法,最后实践实践再实践。笨鸟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先做秒,再做分,再做时……

从小到大,由秒到分,最后到时,这个套路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从小到大做。
按你的思路来:
hour=num/3600;

多谢,综上所述也就是s,s1,f,f1,h,h1  (s1,f1,h1分别代表秒的十位,分的十位,时的十位)
hour=num/3600;
min=(num%3600)/60;
sec=num%60;
h1=hour/10;
h=hour%10;
f1=min/10;
f=min%10;
s1=sec/10;
s=sec%10;

网友C:
善意提醒:这样运行有什么不良后果???
待后解答。

网友E:
方法1;分的十位f1=(num/3600/60/10个位(num%3600)%60%10秒就是除或余100

网友F:
参观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综上所述也就是s,s1,f,f1,h,h1  (s1,f1,h1分别代表秒的十位,分的十位,时的十位)
hour=num/3600; ...

多谢,综上所述也就是s,s1,f,f1,h,h1  (s1,f1,h1分别代表秒的十位,分的十位,时的十位)
hour=num/3600;
min=(num%3600)/60;
sec=num%60;
h1=hour/10;
h=hour%10;
f1=min/10;
f=min%10;
s1=sec/10;
s=sec%10;
善意提醒:后果很严重!!!
后果严重在哪里?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0小时以内没有问题,按天算,24小时清0就行了

这个不是严重后果,另外再想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会有什么???说来听听

提示:
这一段程序放在哪里?需运行多长时间?对整体程序有和影响?

网友C:
楼主king@可以将你自己说的程序段放进去,看看有什么故障?

网友C:
为何没有对楼主一段程序的严重后果发表看法?我已经提示:“这一段程序放在哪里?需运行多长时间?对整体程序有和影响?”,特别是初学者动动脑子,将对51单片机的特点会有新的认识。这个问题是对楼主king@的答复,楼主king@更应将你自己说的程序段放进去,看看有什么故障?给大家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小时以内没有问题,按天算,24小时清0就行了

是的,24小时的肯定要写if(hour==24)
hour=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24小时的肯定要写if(hour==24)
hour=0;

我提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大,最多是显示错误。我提的问题是程序根本不能运行(大家可从我提示的3个问题思考)。楼主king@既然提出了自己的程序段,更应将你自己说的程序段放进去,看看有什么结果?不要光让别人回答你的帖子,也给大家亮亮你程序段的运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
这一段程序放在哪里?需运行多长时间?对整体程序有和影响?

首先这句话不能放在中断里,放在中断里计会影响计时的准确性。最好放在主函数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这句话不能放在中断里,放在中断里计会影响计时的准确性。最好放在主函数里。

好的。有点入门了,继续想问题。

楼主:
以实测,满足计时要求
#include<reg52.h>
sbit wela=P1^6;
sbit dula=P1^7;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8bit,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16bit, 0 ~  65,535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c=0;
uint  m,m1,f,f1,s,s1,num;
uChar8 nums,numf;
uChar8 code Bit_Tab[]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数组位码1~8
unsigned char  DISP_smg[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数字显示编码数组
void delayms(uint m)    // 11.0592MHz 晶振ms延时,偏差小于1%
{
    uint i, j;
    for(i=m; i>0; i--)
        for(j=114; j>0; j--);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xiaoying()
{
dula=1;
P0=0x00;
dula=0;

}

void SMG()
{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2];
wela=0;
dula=1;
P0=0x40;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5];
wela=0;
dula=1;
P0=0x40;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6];
wela=0;
dula=1;
P0=DISP_smg[m1];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7];
wela=0;
dula=1;
P0=DISP_smg[m];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4];
wela=0;
dula=1;
P0=DISP_smg[f];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3];
wela=0;
dula=1;
P0=DISP_smg[f1];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1];
wela=0;
dula=1;
P0=DISP_smg[s];
delayms(2);

xiaoying();
wela=1;
P0=Bit_Tab[0];
wela=0;
dula=1;
P0=DISP_smg[s1];
delayms(2);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SMG();
}
}

void time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0DC;
  TL0 = 0x00;
  c++;
  if(c==100)
  {
     c=0;
     num++;
         m=num%10;
         m1=num/10;
         f=numf%10;
         f1=numf/10;
         s=nums%10;
         s1=nums/10;
         if(num==59)
          {
            num=0;
                numf++;
                if(numf==59)
            {
                  numf=0;
                  nums++;
                 }
                 if(num==24)
                 num=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