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蜂鸣器演奏音乐

楼主:
按键控制蜂鸣器演奏音乐

下载:
#include<reg52.h>
sbit spek=P3^7;  //声音输出端
sbit set=P3^2;  //设定及退出键,按奇数次为设定功能;偶数次为退出功能
sbit up=P3^1;  //上一曲
sbit down=P3^0;  //下一曲
bit flag1,flag2;  //按键扫描标志位,新键值标志位
unsigned char f_t,n,i,key,k_max; //音符频率对应的二分之一周期值,节拍常数值,查表用计数器,键值,最大键值
unsigned char *p_music;  //指向音乐数据数组的指针
void timer_ms(unsigned char tim);  //毫秒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timer_us(unsigned char t);  //微秒级延时函数
void key_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manage();  //键值处理函数
//格式为:频率常数,节拍常数,频率常数,节拍常数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le1[]={
        0x18,0x30,0x1c,0x10,0x20,0x40,0x1c,0x10,0x18,
        0x10,0x20,0x10,0x1c,0x10,0x18,0x40,0x1c,0x20,
                0x20,0x20,0x1c,0x20,0x18,0x20,0x20,0x80,0xff,
                0x20,0x30,0x1c,0x10,0x18,0x20,0x15,0x20,0x1c,
                0x20,0x20,0x20,0x26,0x40,0x20,0x20,0x2b,0x20,
                0x26,0x20,0x20,0x20,0x30,0x80,0xff,0x20,0x20,
                0x1c,0x10,0x18,0x10,0x20,0x20,0x26,0x20,0x2b,
                0x20,0x30,0x20,0x2b,0x40,0x20,0x20,0x1c,0x10,
                0x18,0x10,0x20,0x20,0x26,0x20,0x2b,0x20,0x30,
                0x20,0x2b,0x40,0x20,0x30,0x1c,0x10,0x18,0x20,
                0x15,0x20,0x1c,0x20,0x20,0x20,0x26,0x40,0x20,
                0x20,0x2b,0x20,0x26,0x20,0x20,0x20,0x30,0x80,
                0x20,0x30,0x1c,0x10,0x20,0x10,0x1c,0x10,0x20,
                0x20,0x26,0x20,0x2b,0x20,0x30,0x20,0x2b,0x40,
                0x20,0x15,0x1f,0x05,0x20,0x10,0x1c,0x10,0x20,
                0x20,0x26,0x20,0x2b,0x20,0x30,0x20,0x2b,0x40,
                0x20,0x30,0x1c,0x10,0x18,0x20,0x15,0x20,0x1c,
                0x20,0x20,0x20,0x26,0x40,0x20,0x20,0x2b,0x20,
                0x26,0x20,0x20,0x20,0x30,0x30,0x20,0x30,0x1c,
                0x10,0x18,0x40,0x1c,0x20,0x20,0x20,0x26,0x40,
                0x13,0x60,0x18,0x20,0x15,0x40,0x13,0x40,0x18,
                0x80,0x00}; //八月桂花香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le2[]={
        0x26,0x20,0x20,0x20,0x20,0x20,0x26,0x10,0x20,
                0x10,0x20,0x80,0x26,0x20,0x30,0x20,0x30,0x20,
                0x39,0x10,0x30,0x10,0x30,0x80,0x26,0x20,0x20,
                0x20,0x20,0x20,0x1c,0x20,0x20,0x80,0x2b,0x20,
                0x26,0x20,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
                0x80,0x26,0x20,0x30,0x20,0x30,0x20,0x39,0x10,
                0x26,0x10,0x26,0x60,0x40,0x10,0x39,0x10,0x26,
                0x20,0x30,0x20,0x30,0x20,0x39,0x10,0x26,0x10,
                0x26,0x80,0x26,0x20,0x2b,0x10,0x2b,0x10,0x2b,
                0x20,0x30,0x10,0x39,0x10,0x26,0x10,0x2b,0x10,
                0x2b,0x20,0x2b,0x40,0x40,0x20,0x20,0x10,0x20,
                0x10,0x2b,0x10,0x26,0x30,0x30,0x80,0x18,0x20,
                0x18,0x20,0x26,0x20,0x20,0x20,0x20,0x40,0x26,
                0x20,0x2b,0x20,0x30,0x20,0x30,0x20,0x1c,0x20,
                0x20,0x20,0x20,0x80,0x1c,0x20,0x1c,0x20,0x1c,
                0x20,0x30,0x20,0x30,0x60,0x39,0x10,0x30,0x10,
                0x20,0x20,0x2b,0x10,0x26,0x10,0x2b,0x10,0x26,
                0x10,0x26,0x10,0x2b,0x10,0x2b,0x80,0x18,0x20,
                0x18,0x20,0x26,0x20,0x20,0x20,0x20,0x60,0x26,
                0x10,0x2b,0x20,0x30,0x20,0x30,0x20,0x1c,0x20,
                0x20,0x20,0x20,0x80,0x26,0x20,0x30,0x10,0x30,
                0x10,0x30,0x20,0x39,0x20,0x26,0x10,0x2b,0x10,
                0x2b,0x20,0x2b,0x40,0x40,0x10,0x40,0x10,0x20,
                0x10,0x20,0x10,0x2b,0x10,0x26,0x30,0x30,0x80,
                0x00};  //祝你平安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le3[]={
        0x20,40,0x26,20,0x20,20,0x17,80,0x1c,40,0x17,40,
                0x20,80,0x20, 40,0x2f,20,0x2a,20,0x26,40,0x2a,20,
                0x2f,20,0x2a,80,0xff,0x20,40,0x26,20,0x20,20,0x17,60,
                0x19,20, 0x1c,40,0x17,40,0x20,80,0x20,40,0x2a,20,
                0x26,20,0x24,60,0x32,20,0x2f,80,0xff,0x1c,40,0x17,40,
                0x17, 80,0x19,40,0x1c,20,0x19,20,0x17,80,0x1c,20,
                0x19,20,0x17,20,0x1c,20,0x1c,20,0x20,20,0x26,20,0x2f,20,
                0x2a,80,0xff,0x20,40,0x26,20,0x20,20,0x17,60,0x19,20,
                0x1c,40,0x17,40,0x20,80,0x20,40,0x2a,20,0x26, 20,
                0x24,60,0x32,20,0x2f,80,0xff,0x20,40,0x26,20,0x20,20,
                0x17,80,0x1c,40,0x17,40,0x20,80,0x20,40, 0x2f,20,0x2a,20,
                0x26,40,0x2a,20,0x2f,20,0x2a,80,0xff,0x20,40,0x26,20,
                0x20,20,0x17,60,0x19,20,0x1c, 40,0x17,40,0x20,80,0x20,40,
                0x2a,20,0x26,20,0x24,60,0x32,20,0x2f,80,0};  //送别
main()
{
     spek=0;
         P3=0x7f;
         TMOD=0x01;  //T0工作于方式1,即16位定时器模式
         IE=0x82;  //开总中断,T0中断
         flag2=0;  //
         flag1=0;
         key=1;
         k_max=3;  //最大键值(取值范围1~254)
         n=0;
         i=0;
         p_music=music_table1;  //指针赋初值
         while (1)
         {
           switch (p_music[i])
                 {
                   case 0x00: i=0;  //歌曲完,则停止0.5S后重新开始
                   timer_ms(250);  //延时0.25ms
                   timer_ms(250);
                   break;
                   case 0xff: i++;  //遇到休止符则停止100us
                   timer_ms(250);
                   timer_ms(250);
                   break;
                default:   f_t=p_music[i++];
                n=p_music[i++];
                spek=1;
                TR0=1;
                while (n!=0)
                {
                    spek=~spek;
                        timer_us(4*f_t);  //改变f_t前面的系数可以调整音符频率的高低
                                    }
                       TR0=0;
                           spek=0;
                           if(set==0)
                           {
                           key_scan();
                           key_manage();
                           }
                         }
        }
}
/**************************************************************
函数名称: 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程序 函数功能: 完成10毫秒定时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其      它: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65536-10000)/256;  //定时10毫秒
         TL0=(65536-10000)%256;
         n--; }
/**************************************************************
函数名称: 延时程序  函数功能: 完成微秒级的延时  入口参数:
t为需延时的时间(取值范围1~255;延时时间5~1275us) 出口参数:
其      它:   **************************************************************/
void timer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 (--t);  //本语句执行一次需5us的时间
         }
/**************************************************************
函数名称: 按键扫描函数 函数功能: 完成按键扫描处理  入口参数:
应为在中断函数中被调用,所以不能有参数传递 出口参数:  其      它:
**************************************************************/
void key_scan(void)
{
      timer_ms(10);  //延时10ms等待按键状态稳定
     if (set==0)  //再次确认
         {
               while (set==0);  //等待按键松开
                   flag1=1;  //该位为1,表示进入按键扫描处理;为0,表示本次按键扫描处理完成
                   while (flag1)
                   {
                      if (up==0)  //加一键
                           {
                               timer_ms(10);
        if (up==0)
         {
                while (!up);
                        key++;
                        if (key>k_max) key=1;
                        }
                        }
          if (down==0)  //减一键
          {
                 timer_ms(10);
                         if (down==0)
                         {
                            while (!down);
                                key--;
                                if (key<1) key=k_max;
                                   }
                 }
                 if (set==0)  //退出键
                 {
                    timer_ms(10);
                        if (set==0)
                        {
                             while (set==0);
                                 flag1=0;  //表示本次按键扫描处理完成
                                 flag2=1;  //该位置1,表示有新键值要处理
                                 }
                 }//以上键值处理的范围为1到254个键值
        }
}
}
/**************************************************************
函数名称: 键值处理函数  函数功能: 完成按键键值的处理
入口参数: 应为在中断函数中被调用,所以不能有参数传递
出口参数:  其      它:
**************************************************************/
void key_manage()
{
     flag2=0;
         switch (key)
         {
            case 1: p_music=music_table1;  //键值为1 播放第一首乐曲
                goto kh1;
                case 2: p_music=&music_table2[0];  //键值为2 播放第2首乐曲
                goto kh1;
                case 3: p_music=&music_table3[0];  //键值为3 播放第3首乐曲
                goto kh1;
                default:  key=1;
                p_music=music_table1;
                kh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break;
                 }
                  n=0;
                  i=0;
}
/*----------------------------------------------------------------------------------------------------
函数名称: timer_ms  函数说明: 1ms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tim为接收主调传来需延时的毫秒数,取值范围1~256,定时时间1~256ms
出口参数: 其    它:  ----------------------------------------------------------------------------------------------------*/
void timer_ms(unsigned char tim)
{
        unsigned char j;
                while(tim--)
                {
                     for(j=0;j<200;j++);   //延时1ms
                         }
        }

网友A(2017-04-18):
按键不管用啊

网友B:
按键怎么接啊

网友C:
请问是接有源蜂鸣器还是嗽叭?

网友D(2017-05-25):
按键怎么不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