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串口通信

楼主(2016-11-20):
甲机控制乙机:当甲机按下K1开关时,根据K1被按下的次数,甲机向乙机发送控制命令字符 “A”、“B”、“C”、“D”,乙机根据所接收到的字符完成D1和D2不同的亮灭。第1次按下,发送‘A’,D1亮D2灭;第2次按下发送‘B’,D1灭D2亮;第3次按下发送‘C’,两灯全亮;第4次按下两灯全灭;依次循环。
#include<reg52.h>                //甲机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W=P3^2;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uchar n,num=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0;j<0;j--);
}
void send(key_num)
{
    SBUF=key_num;
        while(!TI)
        TI=0;
}
void key()
{
  if(SW==0)
{
    delay(50);
      if(SW==0)
    {
          while(!SW);
    num++;
        if(num==1)
    n='A';
        if(num==2)
    n='B';
        if(num==3)
    n='C';
        if(num==4)
    n='D';
        if(num==4)
        num=0;
  }
}
  send(n);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key();
   }

}
#include<reg52.h>                //乙机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uchar n,num=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0;j<0;j--);
}
/*void send(key_num)
{
    SBUF=key_num;
        while(!TI)
        TI=0;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a;
   RI=0;
   a=SBUF;
   if(a=='A')
   led1=0;
   led1=1;
   if(a=='B')
   led1=1;
   led1=0;
   if(a=='C')
   led1=0;
   led1=0;
   if(a=='D')
   led1=1;
   led1=1;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楼主:
帮忙看看,程序哪错了

网友A: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2017-03-29):
双机串口通信原理图,仿真以及程序,报告

网友C(2017-05-24):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D(2017-10-26):
刚好学到串口,学习一下

网友E:
感觉挺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