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滤波还是降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21):
滤波电路。

网友B:
滤波 我好像在阻容降压led电路里面看到过类似的 C4的耐压很高 用来滤波 后面的是π型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滤波 我好像在阻容降压led电路里面看到过类似的 C4的耐压很高 用来滤波 后面的是π型滤波

谢谢

网友D(2016-12-29):
D6是稳压二极管  后面的电容电感是滤波的

网友E:
滤波抗干扰的

网友F:
稳压加π型滤波,只是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G:
这是滤波电路

网友H:
滤波电路

网友I:
这分明是一个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