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矩阵键盘按键松手检测程序

楼主(2016-11-21):
用单片机做一个从矩阵键盘输入四个数并在数码管上显示的实验,检测按键松手的程序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检测不了,一直在循环里面跳不出来。用proteus仿真没有显示,程序在下面。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show P0
#define GPIO_KEY P1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10]={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3f};
//0、1、2、3、4、5、6、7、8、9、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data1[4];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4位数的值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m=0;
        while(1)
        {
                KeyDown();
                DigDisplay();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choice ;
        choice=0xEF;
        for(i=0;i<4;i++)
        {
                choice=choice >> 1        ;
                 P2=choice;
                show=data1[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show=0x00;//消隐
        }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m=0;
         while(m!=4)
         {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if(GPIO_KEY!=0x0f)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                         Delay10ms(1);
                        switch(GPIO_KEY)
                        {        case(0X0e):        KeyValue=0;break;
                                case(0X0d): KeyValue=1;break;
                                case(0X0b):        KeyValue=2;break;
                                case(0X07):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                        Delay10ms(1);
                switch(GPIO_KEY)
                        {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
                                  while(GPIO_KEY!=0XF0)         //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
                        data1[m]=number[KeyValue];
                        m=m+1;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实例62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62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62  4×4矩阵式键盘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我做的是输入四位数字,不是一位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输入四位数字,不是一位呀。

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将一位一位数字积累就行。给你个电子密码锁案例做参考。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电路设计    …
功能设计    …
程序设计    …
⑷ Proteus仿真    …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2018-01-16):
只有HEX文件,基本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HEX文件,基本没啥用。

源程序在书上,自己去看。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是否跳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