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怎么实现开关的同时还带切换功能

楼主:
求教:一个按键怎么实现长按3秒开机的同时led1亮,再点按一下led2亮,再点按一下led3亮,再点按一下关机。求高手按键程序怎么写(我是新手,有点笨,请写具体点哦,谢谢)

网友A(2016-11-21):
用定时器计时处理

网友B:
给你3个案例参考,一个是按键 4种不同方式响应,一个是一键3用,一个是短按长按不同方式。

网友B: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① 无锁按键:S0按下,VD0亮;S0释放,VD0暗;

② 无锁按键(前沿有效):S1按下,VD1亮;S1释放,VD1延时2s后暗。

③ 无锁按键(后沿有效):S2按下,VD2不亮;S2释放,VD2亮,并延时2s后暗。

模拟有锁按键:S3按第一次,VD3亮,并继续保持;按第二次,VD3才暗。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实例93  99.9秒秒表
按第一次K0(不闭锁),秒表按0.1s快速计时运行
按第二次K0(不闭锁),秒表停运行,但保持最后显示秒数。
按第三次K0(不闭锁),秒表显示清0。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按一次加速键up占空比1;按住不放,快速加1;最大值100显示00)。
按一次减速键up占空比1;按住不放,快速减1;最小值20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主要是构思,要点有三:

网友C:
要点1、键弹起起效。按下时做准备,不下结论。

网友C:
要点2、做一个计时器,设为R_TIMER,键按下时开始记时,键弹起时清0。>3秒时判为长按。反之判为短按一次。

网友C:
要点3、做一个计数器(设为R_TIMCE)和允许计数的开关(设为K_TIMCE)。
K_TIMCE:=1时允许R_TIMCE计数;=0时禁止R_TIMCE计数,长按后置1,R_TIMCE=4时清0。
R_TIMCE:长按后置1,短按则+1(当然必须在K_TIMCE=1时)。
当R_TIMCE=1时:开机、点亮led1、置K_TIMCE=1(相当于起动计数器);
当R_TIMCE=2时:点亮led2;
当R_TIMCE=3时:点亮led4;
当R_TIMCE=4时:关机,清K_TIMCE=0(相当于关闭计数器),灭所有灯。

网友C:
初始化时,所有参数清0。计时用定时器。防键弹动另做(如排除<40ms键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点3、做一个计数器(设为R_TIMCE)和允许计数的开关(设为K_TIMCE)。
K_TIMCE:=1时允许R_TIMCE计数;= ...

好像有点思路了,我在想想,非常感谢。

网友E:
给按键设置一个状态 i,0 1 2 3 ,按一下 +1  ,0关机, 1……3对应 LED 1  ……3

网友F:
学习了,这样可以节约好几个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按键设置一个状态 i,0 1 2 3 ,按一下 +1  ,0关机, 1……3对应 LED 1  ……3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是要按键长按以后才工作,就是先长按三秒实现一个功能,然后再短按切换功能。没有长按的时候按键短按没效果。也等于是长按三秒开机,然后短按切换功能,不长按就是关机状态。

网友E:
做一个松开的检测 if(BUTTON==0) 延时3S  if(BUTTON==0) 就是长按   然后 ==1 就是松开了(此时时间> 3s)
如果在 1s 内松开了 就是 短的按键

网友G(2019-02-24):
请问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