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测量频率并用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6-11-21):
资料下载:

module adc (
            clk,rst_n,clk_beep,
            eoc,
            start,oe,ale,adda,
            data,data_r,led,
            key_smg_n,
            smg1,smg2,smg3,smg5,smg6,
            led1,led2,led3,beep
            );
input key_smg_n;
output reg beep;  // 蜂鸣器
input clk_beep;  //蜂鸣器时钟
output reg led2; //整形后得到的脉冲
output reg led1;//量程进位需要的小数点,用灯来控制
output reg led3; //超量程警告
output reg[3:0]smg1; //smg1,smg2,smg3 数码管显示测得频率  具有自动转换量程的功能
output reg[3:0]smg2;
output reg[3:0]smg3;
output reg[3:0]smg5; //smg5 smg6  数码管显示  占空比
output reg[3:0]smg6;
output reg start,oe,ale,adda;
input eoc,clk,rst_n;
input [7:0] data;
output reg led;

//===========================================================================================================
//ADC初始化,用来进行模数转化
//===========================================================================================================
output reg [7:0] data_r;
reg[4:0] CS,NS;
parameter IDLE = 5'b00001,START_H = 5'b00010,START_L = 5'b00100,CHECK_END = 5'b01000,GET_DATA = 5'b10000;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CS)
IDLE: NS = START_H;
START_H: NS=START_L;
START_L: NS=CHECK_END;
CHECK_END: begin if(eoc==1'b1) NS=GET_DATA;
                         else NS = CHECK_END;
                   end
GET_DATA:NS=IDLE;
default : NS = IDLE;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if(!rst_n) CS<=IDLE;
else CS<=NS;

always @(posedge clk)
case(NS)
IDLE:begin oe<=0; start <=0; ale <= 0; adda<=1; end
START_H: begin oe<=0; start<=1;ale<=1;adda<=1; end
START_L: begin oe<=0; start<=0;ale<=1; end
CHECK_END: begin oe <= 0; start<=0; ale<=0;end
GET_DATA: begin oe<=1;data_r<=data;start<=0;ale<=0;end

endcase
//****************************************************************************************************
//****************************************************************************************************

//==========================================
//整形模块,无论是方波还是三角波或者正选波,
//都能变为高低脉冲
//=======================================
always @ (posedge clk)
if(!rst_n) led <= 1'b0;
else if(data_r<=8'd127) led <= 1'b0;
          else led<=1'b1;
//********************************************************************************

/*===================================================================================================
测量频率模块
利用往后打一拍的原理,来控制信号
====================================================================================================*/
parameter CLK_1HZ = 25'd3000000;
reg[24:0] delay_cnt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elay_cnt1 <= 1'b0;
else if(delay_cnt1<=CLK_1HZ)
         delay_cnt1<=delay_cnt1+1'b1;
         else
         delay_cnt1<= 1'b0;
end

wire delay_1ss = (delay_cnt1==CLK_1HZ)?1'b1:1'b0;     //  利用该信号清零
wire delay_1s  = (delay_cnt1==CLK_1HZ-1'b1)?1'b1:1'b0;//  利用该信号存储信号

reg [24:0] cnt_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n <= 1'b0;
else if(delay_1ss == 1'b0)begin
         if(count_an == 1'b1) //检测是否有下降沿
                 cnt_n <= cnt_n+1'b1;

         else cnt_n<=cnt_n;
         end
         else cnt_n <= 1'b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mg1<=1'b0;smg2<=1'b0;smg3<=1'b0;smg5<=1'b0;smg6<=1'b0;led1<=1'b0;led2<=1'b0;led3<=1'b0; end
else if(key_smg_n == 1)

      begin         smg5<=1'b0;
                                        if(delay_1s == 1'b1) begin
                                        if(cnt_n < 14'd999) begin  //低量程 0~999hz
                                        led1<=1'b0;
                                        led3<=1'b0;
                                        smg6 <= cnt_n  % 4'd10;
                                        smg1 <= cnt_n / 4'd10 %4'd10;
                                        smg2 <= cnt_n /7'd100 %4'd10;
                                        smg3 <= cnt_n /10'd1000 %4'd10;
                                        end
                                        else if(cnt_n<=15'd3000)begin // 高量程 1000~3000hz
                                        led1<=1'b1;
                                        led3<=1'b0;
                                        smg1 <= cnt_n / 4'd10 % 4'd10;
                                        smg2 <= cnt_n / 7'd100 %4'd10;
                                        smg3 <= cnt_n /10'd1000 %4'd10;
                                        smg6 <= cnt_n  % 4'd10;
                                        end
                                        else begin   //    超量程 蜂鸣器响,灯亮
                                        beep <= clk_beep;
                                        led3<=1'b1;
                                        end
                        end
        end
        else begin
            smg1<=1'b0;smg2<=1'b0;smg3<=1'b0;
            if(delay_1s) begin

                smg5 <= (cnt_up *7'd100 / cnt_down) % 4'd10 ;
                smg6 <= (cnt_up *7'd100 / cnt_down) / 4'd10;
            end
            end
end
//**************************************************************************************************

/*==================================================================================================
占空比测量信号
待测脉冲高电平的时候用一个计数器计数
低电平的时候用另一个计数器计数
高电平计数与总共的比值。
====================================================================================================*/
reg [31:0] cnt_up;
reg [31:0] cnt_dow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_up<=1'b0; cnt_down<=1'b0; end
else if(delay_1ss == 1'b0) begin
         if(led == 1'b1)  begin cnt_up<=cnt_up+1'b1; cnt_down<=cnt_down+1'b1; end
     else begin cnt_down <= cnt_down + 1'b1; cnt_up<=cnt_up; end
         end
         else begin  cnt_up <= 1'b0; cnt_down <= 1'b0;  end
end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smg5<=1'b0;smg6<=1'b0; end
else if(key_smg_n == 0) begin
         if(delay_1s) begin
                smg5 <= (cnt_up *7'd100 /(cnt_up+cnt_down)) % 4'd10 ;
                smg6 <= (cnt_up *7'd100 /(cnt_up+cnt_down)) / 4'd10;
        end
        end
end

*/

//====================================================================
//脉冲边沿检测模块
//每来一个下降沿就会检测出来,利用这个
//原理便能测量脉冲的频率
//===================================================================
reg count_rs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count_rst <= 1'b1;
    else count_rst <= led;

reg count_rst_r;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rst_n) count_rst_r <= 1'b1;
    else count_rst_r <= count_rst;

wire count_an = count_rst_r & (~count_rst);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