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报警器课程设计 带仿真 源码 论文

楼主(2016-11-21):
51单片机 温度报警器原理图:
所有资料下载:

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line01 0x80
#define line02 0xc0
#define DATA_BUS P0

sbit Detect=P3^2;
sbit DQ=P2^7;                        // 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EN=P2^0;                           // lcd1602控制
sbit RS=P2^1;                        // lcd1602与单片机控制接口
sbit RW=P2^2;                        // lcd1602控制
sbit MOTOR1=P2^4;                // 电机1控制端
sbit MOTOR2=P2^5;                // 电机2控制端
sbit LED0=P1^0;                        // 电机慢速指示
sbit LED1=P1^1;                        // 电机快速指示
sbit Set_Clock=P1^5;                // 调定时控制
sbit Adjust_TL=P1^6;                // 调TL控制
sbit Adjust_TH=P1^7;                // 调TH控制
sbit Key_up=P3^6;                // +1操作键
sbit Key_dn=P3^7;                // -1操作键
sbit BEEP=P3^3;

u8 code str1[]={"TR:"};
u8 code str2[]={"TH:"};
u8 code str3[]={"    TL:"};

u8 disdata[5];
u16 Temperature;                // 检测到的温度(扩大了10倍)
u16 Temperature_H=300;                // 预设的高温控制温度(扩大了10倍)
u16 Temperature_L=200;                // 预设的低温控制温度(扩大了10倍)

u8 Clock_Timer=30;                // 预设定时为30分钟;
u8 Temperature_flag;                // 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16 ms)        // 非精确延时1毫秒
{
        u8 i,j;
        for(;ms>0;ms--)
        for(i=2;i>0;i--)
        for(j=250;j>0;j--);
}

void wr_com(u8 com)                // LCD1602写指令//
{
        delay1ms(1);
        EN=0;
        RS=0;
        RW=0;

        DATA_BUS=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8 dat)                // LCD1602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DATA_BUS=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                        // 初始化设置 //
{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_String(u8 *p)        // 显示 //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0);
        }
}

void Init_Display_String()        //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_String("Have a nice day!");
        wr_com(0xc0);
        Display_String("   2015-03=6-25   ");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8 i)                // 延时i微秒
{
        for(;i>0;i--);
}

void ds1820rst()                //*ds1820复位*/
{
        u8 x=0;
        DQ = 1;                  // DQ复位
        delay_18B20(4);          // 延时
        DQ = 0;                  //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 拉高
        delay_18B20(40);
}

u8 ds1820rd()                        //*读数据*/
{
        u8 i=0;
        u8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8 wdata)                //*写数据*/
{
        u8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void Rea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8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emperature=a+b*256;
            if(Temperature<=0x0fff)Temperature_flag=0;
            else
        {
                Temperature=~Temperature+1;
                Temperature_flag=1;
        }
        Temperature=Temperatur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以精确到1位小数
}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温度值显示
{
        disdata[0]=Temperature/1000+0x30;                        //百位数
        disdata[1]=Temperature/100%10+0x30;                        //十位数
        disdata[2]=Temperature/10%10+0x30;                        //个位数
        disdata[3]=Temperature%10+0x30;                                //小数位

        wr_com(0x80);
        Display_String(str1);;
        if(Temperature_flag==1)wr_dat(0x2d);                        //显示符号位
        if(disdata[0]!=0x30)wr_dat(disdata[0]);                        //显示百位
        wr_dat(disdata[1]);                                        //显示十位
        wr_dat(disdata[2]);                                        //显示个位
        wr_dat(0x2e);                                                //显示小数点
        wr_dat(disdata[3]);                                        //显示小数位
        wr_dat('C');

        if(Set_Clock==0)
        {
                Display_String("  CLK:");
                wr_dat(Clock_Timer/10+0x30);
                wr_dat(Clock_Timer%10+0x30);
        }

        wr_com(0xc0);
        Display_String(str2);
        wr_dat(Temperature_H/100+0x30);
        wr_dat(Temperature_H/10%10+0x30);
        wr_dat('C');

        Display_String(str3);
        wr_dat(Temperature_L/100+0x30);
        wr_dat(Temperature_L/10%10+0x30);
        wr_dat('C');
}
//报警程序
void baojing(void)
{
   unsigned int j;
   for(j=100;j>0;j--)//响30ms
   {
         BEEP=0;        //输出频率800Hz P0=0x7E;
         delay1ms(84);//延时310us
         BEEP=1;
         delay1ms(10);//延时310us
         }
}
void MOTOR_control01()
{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_H)                 //大于TH,电机全速
        {
                MOTOR1=0;
                MOTOR2=1;
                LED0=1;
                LED1=0;
                delay1ms(1);
                baojing();

        }

        else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_L)&&(Temperature<=Temperature_H))        //小于TH大于TL,电机半速
        {
                MOTOR1=1;
                MOTOR2=1;
                LED0=1;
                LED1=1;
                BEEP=0;
                delay1ms(1);
        }
        else                                        //小于TL,电机关闭
        {
                MOTOR1=1;
                MOTOR2=0;
                LED0=0;
                LED1=1;
            delay1ms(1);
                baojing();
        }
}

void MOTOR_control02()        //关闭电机
{
        MOTOR1=1;
        MOTOR2=1;
        LED0=1;
        LED1=1;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在这里,10000本应该是50000的,为了加快仿真的效果,加速了5倍。
        TL0=(65536-10000)%256;
        TR0=1;
        ET0=1;
        EA=1;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Display_String();                //初始化显示
        Rea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MOTOR_control02();                  //电机控制
        delay1ms(1000);                     //延时1秒
        wr_com(0x01);                        //LCD清屏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Timer0_init();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if(Detect==0)MOTOR_control01();          //电机控制
                else MOTOR_control02();                  //电机停止

                if(Adjust_TH==0)                        //调节TH 。
                {
                        if(Key_up==0)
                        {
                                Temperature_H+=10;
                                if(Temperature_H>350)Temperature_H=350;
                                while(Key_up==0)Display_Temperature();
                        }
                        if(Key_dn==0)
                        {
                                Temperature_H-=10;
                                if(Temperature_H<=250)Temperature_H=250;
                                while(Key_up==0)Display_Temperature();
                        }
                }
                if(Adjust_TL==0)                        //调节TL 。
                {
                        if(Key_up==0)
                        {
                                Temperature_L+=10;
                                if(Temperature_L>250)Temperature_L=250;
                                while(Key_up==0)Display_Temperature();
                        }
                        if(Key_dn==0)
                        {
                                Temperature_L-=10;
                                if(Temperature_L<=150)Temperature_H=150;
                                while(Key_up==0)Display_Temperature();
                        }
                }

                if(Set_Clock==0)                        //调节定时。
                {
                        if(Key_up==0)
                        {
                                EA=0;
                                Clock_Timer++;
                                if(Clock_Timer>90)Clock_Timer=90;
                                while(Key_up==0)Display_Temperature();
                                EA=1;
                        }
                        if(Key_dn==0)
                        {
                                EA=0;
                                Clock_Timer--;
                                if(Clock_Timer>90)Clock_Timer=0;
                                while(Key_up==0)Display_Temperature();
                                EA=1;
                        }
                        if(Clock_Timer==0)MOTOR_control02();          //在定时模式下,定时到则电机停止。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于在定时模式下,控制电机工作。
{
        u8 i,sec;                        //Clock_Timer
        TH0=(65536-10000)/256;                //在这里,10000本应该是50000的,为了加快仿真的效果,加速了5倍。
        TL0=(65536-10000)%256;
        i++;
        if(i>=20)
        {
                i=0;
                sec++;
                if(sec>=60)
                {
                        sec=0;
                        Clock_Timer--;
                        if(Clock_Timer==0)Clock_Timer=0;
                }
        }
}
void Timer1()interrupt 2
{
TCON=0X04;
IE=0X84;
}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