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帮助 我试着用单片机和DS12C887和LCD1602做一个时钟但是LCD没有显示,硬件图.

楼主(2016-11-21):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数据格式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数据格式宏定义   s
bit rs=P3^5;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lcden=P3^4;        //lcd使能端
sbit s1=P3^0;           //开关s1
sbit s2=P3^1;           //开关s2
sbit s3=P3^2;           //开关s3
sbit beep=P1^2;         //蜂鸣器
sbit dscs=P1^4;         //ds12c887片选
sbit dsas=P1^5;         // ds12c887地址选通输入脚
sbit dsrw=P1^6;         // ds12c887读/写输入端
sbit dsds=P1^7;         // ds12c887数据选择或读输入脚
sbit dsirq=P3^3;         // ds12c887中断请求输入
uchar count,s1num,flag,flag1;                          //状态变量 char miao,shi,fen,nian,yue,ri,xingqi,amiao,afen,ashi;        //数据变量
uchar code table[]=" 20  -  -";                         //年月日显示格式
uchar code table1[]="      :  :  ";                     //时间显示格式
uchar code table2[]="MONTHUWENTHRFRISTASUN";    //星期表,每3位为一个
uchar code table3[]="   ALARM   ON   ";             //开闹钟提示
uchar code table4[]="   ALARM   OFF  ";             //关闹钟提示
uchar code table5[]="SET ALARM PUSH  ";             //闹钟状态选择提示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函数声明
void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uchar read_ds(uchar);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beezzer()         //蜂鸣器发声控制函数(闹钟响铃),beep=0发声
{
  beep=0;
  delay(5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5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向lcd写入控制字com,根据lcd1602时序图进行操作,rs为寄存器选择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向lcd写入数据date,根据lcd1602时序图进行操作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单片机
{
  uchar num;
    EA=1;               //开总中断
    EX1=1;              //允许外部中断1
    IT1=1;               //低电平触发
    beep=1;
    flag1=0;
    lcden=0;
write_ds(0x0A,0x20);   //向ds12c887控制寄存器A发送初始化控制字,启动振荡器
write_ds(0x0B,0x06);   //向ds12c887控制寄存器B发送初始化控制字,设定工作模式bcd,24 小时制  read_ds(0x0c);         //读芯片时间数据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初始化lcd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在第一行显示数据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在第二行显示数据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向lcd写入时分秒数据
{
  uchar shi,ge;                  //shi:待发数据十位;ge:待发数据个位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向lcd写入年月日数据
{
  uchar shi,ge;                  //shi:待发数据十位;ge:待发数据个位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xingqi(uchar add,uchar date)      //向lcd写入星期数据
{
  write_com(0x80+add);
  date=(date-1)*3;          //如星期一读表123个字母MON显示,星期二读456字母THU等等    write_date(table2[date]);
  write_date(table2[++date]);
  write_date(table2[++date]);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子程序
{
if(flag1==1)
{
if(s2==0)                 //“加”键
{
delay(5);
if(s2==0)
{
while(!s2);
flag1=0;
}
}
if(s3==0)                 //“减”键
{
  delay(5);
  if(s3==0)
  {
  while(!s3);
  flag1=0;
    }
   }
}
if(s1==0)                    //功能选择键,统计按下次数在s1num中
{
   delay(5);
   if(s1==0)
{
   s1num++;
   flag=1;
   flag1=0;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以下if语句是使光标在对应位置闪烁
{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5)
  {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
{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
{
       write_com(0x80+4);
  }
       if(s1num==8)           //此判断语句显示table5表内容,闹钟状态显示
{
    uchar n;
     write_com(0x80);
      for(n=0;n<15;n++)
    {
write_date(table5[n]);
   }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9)
{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10)
  {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11)
{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12)              //执行时间写入ds12c887芯片操作
{
    uchar num;
    s1num=0;
    write_com(0x0c);         //设置控制寄存器,状态设置为写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6,xingqi);
    write_ds(7,ri);
    write_ds(8,yue);
    write_ds(9,nian);
    set_alarm(ashi,afen,amiao);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
if(s1num!=0)                         //根据s1num按下次数执行相应的数据设置
{
        if(s2==0)                     //当s2按下时,如果
  {
          delay(1);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按s1按键1次改秒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2)            //按s1按键2次改分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按s1按键3次改时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按s1按键4次改星期
{
              xingqi++;
              if(xingqi==8)
              xingqi=1;
              write_xingqi(12,xingqi);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5)            //按s1按键5次改日期
   {
              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              //按s1按键6次改月
  {
              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              //按s1按键7次改年
  {
              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
              write_com(0x80+4);
   }
           if(s1num==8)            //按s1按键8次改闹钟状态开还是关
   {
              uchar n;
              write_ds(0x0B,0x26);    //向B控制寄存器写入控制字
              write_com(0x80);
              for(n=0;n<15;n++)
{
              write_date(table3[n]);
}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9)          //按s1按键9次改闹钟时间秒
{
              amiao++;
              if(amiao==60)
              amiao=0;
              write_sfm(10,a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10)           //按s1按键10次改闹钟时间分
{
              afen++;
              if(afen==60)
              afen=0;
              write_sfm(7,a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11)           //按s1按键11次改闹钟时间时
{
               ashi++;
               if(ashi==24)
               ashi=0;
               write_sfm(4,ashi);
               write_com(0x80+0x40+5);
       }
     }
   }
      if(s3==0)
  {
        delay(1);
        if(s3==0)                 //当s3按下时,如果:
{
while(!s3);
if(s1num==1)         //按s1按键1次改秒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2)             //按s1按键2次改分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按s1按键3次改时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按s1按键4次改星期
{
   xingqi--;
   if(xingqi==0)
   xingqi=7;
   write_xingqi(12,xingqi);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5)             //按s1按键5次改日期
  {
    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              //按s1按键6次改月
  {
   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             //按s1按键7次改年
  {
   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write_com(0x80+4);
   }
  if(s1num==8)            //按s1按键8次改闹钟状态
{
    uchar n;
    write_ds(0x0B,0x06);
    write_com(0x80);
    for(n=0;n<15;n++)
{
write_date(table4[n]);
   }
    write_com(0x80+14);
    }
   if(s1num==9)             //按s1按键9次改闹钟秒
{
     amiao--;
     if(amiao==-1)
     amiao=59;
     write_sfm(10,a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10)             //按s1按键10次改闹钟分
   {
    afen--;
    if(afen==-1)
    afen=59;
    write_sfm(7,a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11)            //按s1按键11次改闹钟时
  {
     ashi--;
     if(ashi==-1)
     ashi=23;
     write_sfm(4,ashi);
     write_com(0x80+0x40+5);
}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向DS12c887写入数据子函数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2=add;
dsas=0;
dsrw=0;
P2=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读DS12C887芯片数据,add为寄存器地址,详见表格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2=add;
dsas=0;
dsds=0;
P2=0xff;
ds_date=P2;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alarm(uchar ashi,uchar afen,uchar amiao)   //向ds12c887写入设置闹钟定时时间子函数 {
write_ds(1,amiao);
write_ds(3,afen);
write_ds(5,ashi);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if(flag1==1)
    beezzer();
    if(flag==0)
{
    amiao=read_ds(0);
    afen=read_ds(2);
    ashi=read_ds(4);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xingqi=read_ds(6);
    ri=read_ds(7);
    yue=read_ds(8);
    nian=read_ds(9);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xingqi(12,xingqi);
    write_nyr(9,ri);
    write_nyr(6,yue);
    write_nyr(3,nian);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响应处理函数(改变flag值使蜂鸣器发声)
{
  uchar c;
  flag1=1;
  c=read_ds(0x0c);
}

网友A:
为什么没人解答?如此冗长又无注释的程序,谁有空或耐心看?叫人猜谜揣摩吗???

网友A:
!“大神”门,快来吧!

网友B:
其他的先不看,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去排查!首先是LCD1602的驱动代码有没有问题,先不要让其显示从C887中读取的数据!可以让他显示简单的东西,如数字!如没问题,接着就是C887的驱动了,多部分问题都是出在这里!特别是写指令和写数据函数,时序一定要严格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来,(注意你自己写的延时函数),写指令和写数据函数没问题的话,接着就是读取函数了,不要把寄存器的地址搞错了!当然了,以上的这些都要基于硬件100%没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如果硬件有问题,那一切免谈!有问题先自己一步一步来排查,养成习惯,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C:
放那么长

网友D:
先排查硬件问题,没有的话,去掉时钟电路,让1602只显示一个字符串,看是否好用,好用的话,就检查时钟部分的程序。软件问题一般都是延时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排查硬件问题,没有的话,去掉时钟电路,让1602只显示一个字符串,看是否好用,好用的话,就检查时钟部分 ...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