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单片机温控风扇怎么做?

楼主(2016-11-22):
毕业设计

网友A:
风扇能控温么?除了适度降温,还能升温么?

网友B:
用单片机制作温控电扇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跟据温度来自动调整风扇的速度,我也在找调速了,同学,

网友D:
你说的温度控制,首先得有感知温度的传感器,最熟悉最常用的18B20就可以;其次是控制温度,用风扇降温,还得用一个模块来升温,简单粗暴的找个大功率电阻就可以实现,现在一般单片机都带有PWM模块,使用PWM来控制风扇转速以达到降温目的。

网友E:
说得太笼统了,可以用单片机采集温度,根据设定温度高低来控制风扇档位,达到调速以及启停控制。一般不建意用调速器,如果是一般的风扇的话是容易烧坏的。

网友F:
哎,自己看吧

网友G:
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