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己做的按键移动点亮led,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11-2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n)
{
        uint i,j;
        for(j=0;j<n;j++)
        for(i=0;i<123;i++);
}
//按键移动函数
void Key()
{
        if(K1==0)
        {
                P0=_cror_(P0,1);//P0右移
        }
       else if(K2==0)
        {
                P0=_crol_(P0,1);//P0左移
        }
        else if(K3==0)
        {
                P2=_cror_(P2,1);//P2右移
        }
        else if(K4==0)
        {
                P2=_crol_(P2,1);//P2左移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keepkey=0xff;
        P0=0xfe;
        P2=0xfe;
        P1=0xff;
        while(1)
        {
                if(keepkey!=P1)
                {
                  keepkey=P1;//按键保持
                  Key();
                  Delayms(10);
                }

        }
}

网友A:
一大堆问题,你先得知道我们在按键时先将该口送高电平,然后读入该口是否为0,为0表示有键按下,然后进行延时,延时10MS后再判断是否确实为0,然后进入该项键的确认,确认完了后再要松手检测,松手完了,再对当前的键进行相应功能的设置,比如点灯,改数码管的值或控制电机开或关了等等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仿真能正常运行呀,我烧录到单片机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