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前辈帮我看看这张个PCB有啥毛病,谢啦。。。

楼主:
发给店家去做,人家说有毛病,不给做,我是新手,也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麻烦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A(2016-11-23):
你能不能先将飞线去掉。

网友B:
飞线是不能做PCB板的。

网友C:
没走通,估计是要做又面板了

网友D:
厂家不给做,通常是说你给他留的线间距、线宽、孔与焊盘尺寸等超出了他的能力。你只凭一张图,说明不了上述这些问题。

网友E:
PCB布线没完成,还有那么多飞线

网友F:
没连接完成

网友B:
单面板走不通,改成双面板就行了。

网友G:
需要PCB 打板  可以找我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CB布线没完成,还有那么多飞线

PCB制板的那管你走通、功能否,他只管能否在他的工艺条件下完成,只要满足他就生产,你拿回来是飞线是桥接,那是你的事,他不会为此不接单的。

网友B:
此板必须改成双面板,原因有二:一是单面板走不通(除非加跳线),而是LED驱动电流一般应几个mA,线径太细易发热

网友B:
PCB布线的线径应根据其流通的电流选择,电压信号线可细,电流驱动线应稍粗,电源与接地线应尽可能粗。

网友H:
这板飞线太多,你自己能看得下去?

网友I:
信息不全,就TOP层的走线图,那么多线没连接,bottom层呢,地呢

网友J:
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K:
不是不能做,只是没画完,做了也用不了,把飞线都连好再去做吧

网友D:
打板厂家根本不知你拿它做什么,不会关心你的原理,所以不接单(这是LZ的疑问)一定不是原理问题!

网友L:
那么多飞线呢,肯定不做

网友M:
还不如自己手焊个;

网友N:
这个按说PCB厂家会做的 只是和你感觉沟通不了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不接单为好

网友O:
你的线都没连好,看样子要做双层板才行

网友P:
线都没走通,别人就算给你做成板子了也用不了,先把线布完,还有就是你这图应该是顶层,双面板可以顶层和底层一起走线,这样就容易些,还有一个就是布完线记得检查有没有错误,等板子做出来就晚了

网友Q:
右边的边距有点小啊,不能挨得太近

网友R:
线路上飞线太多,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双面板,将飞线在重新布局,其次,在注意一下元件与板边,线与线之间的间距,最后,检查一遍原理图是否能够走通,最好利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看看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S:
线还没有布完呢

网友T(2020-04-04):
51单片机泡妞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