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做个数字钟,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
当位选端接入三极管后就不能显示了,只有直接接I/O口,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16-11-23):
图不全,三极管基极接何处?

网友B:
一改用PNP型(NPN在这做射随器不行---电流限制);二是选MOS管。话说加三极管干嘛?通常是为扩流(提高MCU端口能力),因你局部电路少,看不出名堂,所以不解

网友C:
基极接的P2,问题是直接将P2接到位选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极接的P2,问题是直接将P2接到位选就没问题。

减小或不要基极电阻,试试

网友C:
我是模仿老师做的。但我的三极管就无法导通。

这是老师的图

这是老师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减小或不要基极电阻,试试

我想的是会会不会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这个还真别信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三极管基极接何处?

现已补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的是会会不会程序的问题。

既然直接接I/O口能显示,程序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在你的图的基础上,I/O口出来2K电阻间加一上拉电阻试试(驱动数码管的标准用法)

网友D:
三极管连接方式不对。NPN管,E极接地,C极接共数码管位选端,CPU电平驱动;PNP管,E极接正5V,C极接共数码管位选端,CPU电平驱动。其中,用PNP管,CPU低电平驱动比较合理。给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版主说的很明了!

网友C:
谢谢版主。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基极接的P2,问题是直接将P2接到位选就没问题。

直接将P2接到位选就没问题”?

很小的LED数码管?

网友F:
必须选PNP型,而且PNP是低电压导通,程序上也需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