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无线遥控器的信号穿墙强度

楼主(2016-11-23):
  由于无线遥控器是采用无线电信号对远方的各种设备进行遥控控制,那么在无线电信号传输中,会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些阻碍,最常见的就是接收端与遥控器之间隔着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遥控不到的情况,给实际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智不编为您解答:

  其实只要把无线遥控器的电池电压稍微提高些(这对于采用9V供电的遥控器好办,直接换个12V的就行,但如果原来用的就是12V的话,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

  因为小的遥控器的穿墙效果不怎么出众的,因此要增大无线遥控器的输出功率的话,就要增加高频放大电路,比较复杂,不推荐采用,但这不是可以随便就可以做好的,但是如果要在不增加电路的情况下增大遥控距离,那就要遵循以下的做法了。

  调整内部的一个小的微调电容改变遥控器的发射频率,以便与遥控接收装配合,延长控制距离,遥控时拉长天线,改变天线的方向,寻找最佳角度进行遥控,加长发射天线。可以更换合适的小天线,或加电感线圈、在原有的天线上加细导线等。具体加到什么程度,要经过试验才行,我们以前是把天线接点断开,然后用漆包线在无线遥控器内部转了一圈后再把两头焊接到天线的接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