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自己做个智能小车,需要哪些配件

楼主(2016-11-23):
想自己做个智能小车,可以遥控或者寻迹,需要哪些配件

楼主:
学哪些模块

网友A:
先有單片系統...看你要的模組以及輪子/壓克力/電機....取決於你要什麼喔

网友B:
网上有好多卖这些的,可以买点零件,然后自己配一个蓝牙模块之类的~

网友C:
至少2路电机驱动器和单片机最小系统、供电系统这3大模块是不可少的。
其中的还必须有电池,底盘和电机控制的车轮。
由单片机电平信号控制电机驱动器的大功率电平信号控制电机正反转,电机里面的机械结构带动车轮正反转以控制小车前进后退以及转弯功能,控制电机转速用pwm调制即可实现。
遥控方式有蓝牙串口、WiFi串口、红外线、2.4G模块、315M或433M模块进行遥控。
循迹则需要用红外对射模块或颜色识别模块或摄像头进行寻迹,红外对射模块又被称为灰度检测模块,有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出,模拟量随着对射强度进行电压量进行改变,输入单片机模数转换器内识别反射强度,数字量经过电压比较器进入单片机io口只能识别有没有反射,强度比较值可通过电位器调节。
多路循迹模块检测到纸上的黑白由于反射强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电平,电平进入单片机后经过处理后控制电机正反转。
而颜色传感器和摄像头模块的协议比较复杂,数据处理量更大。

网友D:
这个有点难哦

网友E:
需要很多配件

网友F:
貌似用到的零件不少,主要的还是要会编写程序,不然就算给你硬件你都玩不来

网友G(2017-05-15):
首先单片机 寻迹小车底盘 还有直流电机 PWM调速 超声波或红外测距 等

网友H:
传感器,驱动模块,蓝牙,舵机,红外,51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