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指点单片机可控硅调速抗干扰

楼主(2016-11-23):
我用单片机过零检测来调速交流电机,交流电机一通电,单片机就重启,己用光偶隔离了,请高手指点指点,单片机控制220V怎么抗干扰,电路为网上的公版可控硅调速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如果是很垃圾的 估计就不行

网友B:
电网上干扰很多,又随机,很复杂。可以用锁相环跟踪电网,锁相环上是无干扰的。不过也是有风险的。具体要根据实际要求来。

网友C:
重点检查电源,可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D:
周意楼上观点

网友E:
输入电源不稳,最直观的就是输入电容小了,还有地回路和外壳 并接RC电路(R=220K-1M,C=102-104)

网友F:
可控硅调速抗干扰需要加RCj电路

网友G:
加高频和低频滤波

网友H:
单片机过零检测来调速交流电机抗干扰,主要是电源抗干扰,硬件电路加抗干扰措施。过零检测可直接选用具有过零触发的3041、3061.

网友I:
耐心。静心。加油

网友J(2017-01-04):
要注意单片机电源的滤波,可控硅应加LC滤波

网友K(2024-01-14):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