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定时器,附上电路图,代码简单易懂,新手必备

楼主(2016-11-23):
51单片机实现定时器,附上电路图,代码简单易懂,新手必备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bb,c,d,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sbit set_1=P1^0;
sbit esc=P1^1;
sbit up=P1^2;
sbit dwon=P1^3;
sbit left=P1^4;
sbit right=P1^5;
sbit enter=P1^6;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bit cc;
uchar flag=1;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shi2,uchar fen1,uchar fen2,uchar miao1,uchar miao2);
void display1(uchar shi1,uchar shi2,uchar fen1,uchar fen2,uchar miao1,uchar miao2);
void delay_ms(uint z);
void key_scan();
void time();
void key();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if(c>0)
                                 {key_scan();}
                                        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
        aa=0;
        bb=0;
        c=0;
        d=0;
        shi1=0;
        shi2=0;
        fen1=0;
        fen2=0;
        miao1=0;
        miao2=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EX0=1;
        ET0=1;
        IT0=1;
        TR0=1;
        cc=0;
        flag=1;
        d=0;
        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void key()
{
        //set
        if(set_1==0)  {delay_ms(2);}
        if(set_1==0) {
                               c++;flag=0;d=1;
                        shi1=0;shi2=0;fen1=0;fen2=0;miao1=0;miao2=0;
                                                                        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set_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SC
        if(esc==0)     {delay_ms(2);}
        if(esc==0)    {
                                                                        c=0;flag=2;
                              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esc){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nter
         if(enter==0)  {delay_ms(2);}
         if(enter==0)   {
                                                                                flag=1;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enter){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left==0) {delay_ms(2);}        //左移
  if(left==0) {if(d<6)d=d+1;
              else {d=1;}
                                                  }
while(!left){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if(right==0) {delay_ms(2);}       //右移
  if(right==0) {if(d>1)d=d-1;
              else {d=6;}
                                                   }
while(!right){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add
         if(d==6){if(up==0){delay_ms(2);}
         if(up==0){if(shi1<2){shi1=shi1+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shi1=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up){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5){if(up==0){delay_ms(2);}
         if(up==0){if(shi1<2){if(shi2<9){shi2=shi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shi2=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if(shi1==2){if(shi2<4){shi2=shi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shi2=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up){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4){if(up==0){delay_ms(2);}
         if(up==0){if(fen1<5){fen1=fen1+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fen1=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up){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3){if(up==0){delay_ms(2);}
         if(up==0){
   if(fen2<9){fen2=fen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fen2=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up){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2){ if(up==0){delay_ms(2);}
         if(up==0){if(miao1<5){miao1=miao1+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miao1=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up){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1){ if(up==0){delay_ms(2);}
         if(up==0){
   {if(miao2<9){miao2=miao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miao2=0;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 while(!up){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dec
         if(d==6){if(dwon==0){delay_ms(2);}
         if(dwon==0){if(shi1>0){shi1=shi1-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shi1=2;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dwon){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5){if(dwon==0){delay_ms(2);}
         if(dwon==0){if(shi1<2){if(shi2>0){shi2=shi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shi2=9;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if(shi1==2){if(shi2>0){shi2=shi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shi2=3;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dwon){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4){if(dwon==0){delay_ms(2);}
         if(dwon==0){if(fen1>0){fen1=fen1-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fen1=5;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dwon){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3){if(dwon==0){delay_ms(2);}
         if(dwon==0){
   if(fen2>0){fen2=fen2-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fen2=9;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dwon){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2){ if(dwon==0){delay_ms(2);}
         if(dwon==0){if(miao1>0){miao1=miao1-1;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miao1=5;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while(!dwon){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if(d==1){ if(dwon==0){delay_ms(2);}
         if(dwon==0){
   {if(miao2>0){miao2=miao2-1;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else {miao2=9;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   while(!dwon){display1(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

}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shi2,uchar fen1,uchar fen2,uchar miao1,uchar miao2)
{
    P2=0x01;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2;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4;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8;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1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2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

void display1(uchar shi1,uchar shi2,uchar fen1,uchar fen2,uchar miao1,uchar miao2)
{
        switch(d)
        { case 0:{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break;
                case 6:if(cc==1)
                        {P2=0x00;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2;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4;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8;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1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2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else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break;
                case 5:if(cc==1)
                        {P2=0x01;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0;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4;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8;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1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2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else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break;
                        case 4:if(cc==1)
                        {P2=0x01;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2;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0;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8;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1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2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else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break;
                        case 3:if(cc==1)
                        {P2=0x01;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2;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4;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0;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1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2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else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break;
                        case 2:if(cc==1)
                        {P2=0x01;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2;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4;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8;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0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2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else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break;
                        case 1:if(cc==1)
                        {P2=0x01;
                P0=table[shi1];
                delay_ms(1);
    P2=0x02;
                P0=table[shi2];
                delay_ms(1);
    P2=0x04;
                P0=table[fen1];
                delay_ms(1);
          P2=0x08;
                P0=table[fen2];
                delay_ms(1);
    P2=0x10;
                P0=table[miao1];
                delay_ms(1);
          P2=0x00;
                P0=table[miao2];
                delay_ms(1);}
                else {display(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flag==1)
        {
aa++;

   if(aa==20)
   {
       aa=0;

                         miao2++;
                        if(miao2>9)
                        {
                                miao2=0;
                                miao1++;
                                if(miao1>5)
                                {
                                        miao1=0;
                                        fen2++;
                                        if(fen2>9)
                                        {
                                                fen2=0;
                                                fen1++;
                                                if(fen1>5)
                                                {
                                                        fen1=0;
                                                        shi2++;
                                                        if(shi1==2)
                                                        {
                                                                if(shi2==4){shi2=0;shi1=0;}

                                                        }else
                                                        {
                                                        if(shi2>9){shi2=0;shi1++;}}
                                                }
                                        }
                                }
                        }
   }
}else if(flag==0) {aa++;if(aa==10){aa=0;cc=~cc;}}
else {cc=0;}
}

网友A:
新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