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16S2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演示实验

楼主(2016-11-23):
fine  BUF_LENTH 128                  //定义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unsigned char  uart1_wr;                  //写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art1_rd;                  //读计数器
unsigned char  xdata RX0_Buffer[BUF_LENTH]; //接收缓冲
unsigned char flag;           //定义串口是否有接收到数据的标志位
unsigned char i;           //普通的循环变量
bit  B_TI;            //定义B_TI为bit类型
void uart1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Uart1_TxByte(unsigned char dat);   //串口发送单个字符函数声明
void Uart1_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函数声明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延时函数声明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外部晶振的频率
#define Baudrate0  9600UL        //定义串口波特率频率
#define BRT_Reload    (256 - MAIN_Fosc / 16 / Baudrate0) //装入定时器1工作在1倍模式下的益出数
/*************************************************************
*  函数名:main( void )
*  输入:无
*  输出:无
*  功能描述:串口初始化参数为9600 8 N 1.
             程序一开始执行输出"www*frotech*com",然后将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
void main(void)
{
uart1_init();          //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Uart1_String("www*frotech*com");     //一开始就输出"www*frotech*com"
while(1)
{
     if(flag == 1)         //是否有串口中断
  {

     for(i = 0; i < uart1_wr; i++)
     {
         Uart1_TxByte(RX0_Buffer[ i]);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原样输出
     }
     uart1_wr = 0;        //将写计数器0
     flag = 0;          //将中断判断读清0
  }
}
}

/*************************************************************
*  函数名:uart1_init(void)
*  输入:无
*  输出:无
*  功能描述:串口初始化参数为9600 8 N 1.

**************************************************************/
void uart1_init(void)
{
PCON |= 0x80;            //SMD=1    串行通讯的波特率加倍  P265
SCON = 0x50;            //当SM0/FE=0 SM1=1时组成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P264
AUXR |=  0x01;            //S1BRS=1  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作为串行口的波特率发生器    P266
AUXR |=  0x04;            //BRTx12=1 波特率发生器每一个时钟计数一次
//BRT = BRT_Reload;              //把根据波特率计算的 定时器的值,装入波特率发生器          P267
BRT =0xB8;
AUXR |=  0x10;                                 //BRTR=1   开启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        P266
ES  = 1;             //IE寄存器的ES位为1 串口1中断开         P192
EA = 1;              //IE寄存器的EA位为1 CPU开中断
}
/*************************************************************
*  函数名:Uart1_TxByte(unsigned char dat)
*  输入:发送字符
*  输出:无
*  功能描述:将单个字符通过串口发送.

**************************************************************/
void Uart1_TxByte(unsigned char dat)       //串口1发送单个字符函数
{
    B_TI = 0;             //将B_TI置0
SBUF = dat;             //将发送的数据写入SBUF缓冲器中
while(!B_TI);            //等待发送 缓冲器发送完数据
B_TI = 0;             //将B_TI置位0
}
/*************************************************************
*  函数名:Uart1_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输入:发送字符串
*  输出:无
*  功能描述:将字符串通过调用单个字符函数发送.

**************************************************************/
void Uart1_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for(; *puts != 0; puts++)
{
        Uart1_TxByte(*puts);         //以指针的形式将字符串分解为单个字符,调用上面的单个字符发送函数发送
}
}

/*************************************************************
*  函数名:UART1_RCV (void)
*  输入:无
*  输出:无
*  功能描述:定义串口的中断处理函数,串口中断号为4.
             当串口接受完或者发送完一帧数据
    时产生中断,告知CPU进行中断处理
**************************************************************/
void UART1_RCV (void)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函数 中断号为4    P188
{
if(RI)             //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接收完,当接收到第8位时 接收结束  RI会置1   P265
{
  RI = 0;            //接收中断使能位清0
  RX0_Buffer[uart1_wr++] = SBUF;      //将串口缓冲器SBUF的数据放到数据接收缓冲器RX0_Buffer[]中
  flag = 1;           //将标志位置1方便主函数判断
}
if(TI)             //判断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完,当发送到第8位时 发送结束  TI会置1    P265
{
  TI = 0;            //将发送结束标志位 TI清0
  B_TI = 1;           //将B_TI 置1 方便上面的Uart1_TxByte 函数判断
}
}
/*************************************************************
*  函数名: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输入:延时时间
*  输出:无
*  功能描述:产生毫秒级别延时.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1400;
  while(--i);
}whi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