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zt2046q是什么

楼主:
这里是ad/da模块,但是这块芯片是什么,上面写着zt2046q,百度查不到是什么

网友A(2016-11-24):
求大神解答

网友B(2017-11-28):
是电阻屏触摸IC!

网友C:
是一款 4 导线制触摸屏控制器,内含 12 位分辨率 125KHz 转换速率逐步逼近型 A/D 转换器

网友D(2019-07-15):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