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求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11-24):
#include <reg51.h>
sbit P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

void main()
{
  TMOD=0x60;
  P1=0;
  TL1=0xff;
  EA=1;
  ET1=1;
  TR1=1;
  while(1);
}
void T1_int()  interrupt3
{
   int key;
  // for(; ;)
   P1=0;
   Delay(500);
   switch(key);
   {
     case 1:P1=0x01;Delay(500);break;
         case 2:P1=0x02;Delay(500);break;
         case 3:P1=0x03;Delay(500);break;
         case 4:P1=0x04;Delay(500);break;
         case 5:P1=0x05;Delay(500);break;
         case 6:P1=0x06;Delay(500);break;
     case 7:P1=0x07;Delay(500);break;
         case 8:P1=0x08;Delay(500);break;
        }
   }

555.C(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求大神帮我看一下!!!!

网友A:

这是说第二行sbit P1;语句有错误,第一P1无需再定义,因为P1在头文件中已被定义。第二P1即便需要定义,也不能用sbit定义,因为sbit是定义位的,定义字节需要用#define ,并且需要给一个名称,如:#define LCD1602_Data P0。在此程序中,将sbit P1;删掉,这一条报警就消失了。

网友B:
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

网友C:
同一楼的大神一致

网友D:
      SBIT P11=P1^6;

网友E:
一楼答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