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4层板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6-11-24):
画4层板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A:
经实践证明

stm32F103+SRAM  就算采用双面板 自动布线  也可以超频到 104M使用  手动布线更不用说了  无必要四层板

stm32F429 跑sdram 默认90M   CPU180M   还是只需双面板 手动布线即可

网友B:
中间的导电层不能放置原件,另外过孔有全孔和半孔之分,其他没什么了。不过你可能不需要使用4层板,了解一下就行了。

网友C:
注意埋孔和盲孔,注意做好层与层之间的连接与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