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中断程序表示看不懂,求详细解析

楼主(2016-11-24):
void ET_1()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wei=0x01,i=0;
        static uint j=0;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P2=0x00;
        P0=duanma[led];
        P2=wei;
        wei=wei<<1;
        if(++i==8){i=0;wei=0x01;}
这段中断程序表示看不懂,求详细解析

网友A:
如果单片机的时钟周期是1us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计时2ms 数码管扫描1次
P0对应的是 数码管7个笔段的 编码
P2对应的是 数码管的COM 也就是选通
从程序来看 数码管是共阳的
只要P2对应的端口 输出 高电平 那么这个笔段的数码管就会点亮

网友B:
应该是51单片机,interrupt 1 为定时器0服务程序,前面为设置了静态变量,中间为定时器定时2000us时间触发,,下面应该为数码管的动态扫描吧

网友B:
看不懂建议先学c语言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上面的只做建议

网友C:
利用中断1进行设置中断,利用宏定义设置段选和位选,定时器高八位计时,(不知晶振频率就无法告诉你时间),定时器低八位计时,分别是High,和little,数码管接在了2的i/o口置零,i自加灯亮为0000 000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1单片机,interrupt 1 为定时器0服务程序,前面为设置了静态变量,中间为定时器定时2000us时间触发 ...

是的,而且这个程序的动态的效果和静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