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看看TH TL怎么回事? 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大侠帮我看看TH TL怎么回事? 谢谢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16进制 如 TH1=0xff;

网友A(2016-11-26):
TH应该是TH0或TH1,TL应该是TL0或TL1

网友B:
编译器会把十进制的值自动转换为16进制的,所以这样写是没有关系的。
至于取除取余,我想楼主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而且TH1=0xff,这意味着高位永远是最大值,也就是只要低位溢出,等于定时器溢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会把十进制的值自动转换为16进制的,所以这样写是没有关系的。
至于取除取余,我想楼主应该知道为什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C:
真心感谢
在c中的写法等同16进制的写法

网友D:
th是(65536-你需要的时间)/256 换成16进制 tl是(65536-你需要的时间)%256 换成16进制

网友E:
认真分析下程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