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万年历制作AT89C51仿真

楼主:
静态显示万年历,需要的就赞一赞吧!

所有资料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Title:calendar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1^2;            //数据(PA0)
sbit SCK=P1^0;             //移位时钟(PA1)
sbit RCK=P1^1;            //锁存时钟(PA2)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33=P3^3;
sbit  DS1302_CLK = P1^7;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1^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1^5;//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 = P3^0;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3^1;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3^2;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3^4;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uchar DS1302[8]={4,5,6,7,8,6,9};  //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uint f;

uchar t[14];
uchar k;
u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void display(uchar L1,uchar L2,uchar L3,uchar L4,uchar L5,uchar L6,uchar L7,uchar L8,
  uchar L9,uchar L10,uchar L11,uchar L12,uchar L13,uchar L14);
/***********DS1302时钟部分子程序******************/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14];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1          //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存放时间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3
#define DS1302_HOUR                0x85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7
#define DS1302_MONTH        0x89
#define DS1302_YEAR                0x8D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在下降沿数据从移位寄存器输出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只有在clk为低时,才能将rst置高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上升沿将数据写入DS1302内部移位寄存器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启动数据传送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读操作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应在上升沿前读取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钟数据到自定义的结构型数组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16进制转为10进制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将时间年,月,日,星期数据转换成液晶显示字符串,放到数组里DateString[]
{   if(hide_year<5)                 //这里的if,else语句都是判断位闪烁,<2显示数据,>2就不显示,输出字符串为 2007/07/22
    {
          Time->DateString[0] = 2;
          Time->DateString[1] = 0;
          Time->DateString[2] = Time->Year/10;
          Time->DateString[3] = Time->Year%10;
        }
          else
            {

              Time->DateString[2] =10 ;
              Time->DateString[3] =10 ;
                }

        if(hide_month<5)
        {
          Time->DateString[4] = Time->Month/10;
          Time->DateString[5] = Time->Month%10;
        }
          else
          {
            Time->DateString[4] =10;
            Time->DateString[5] =10;
          }

        if(hide_day<5)
        {
          Time->DateString[6] = Time->Day/10;
          Time->DateString[7] = Time->Day%10;
        }
          else
          {
            Time->DateString[6] =10;
            Time->DateString[7] =10;
          }

    if(hide_hour<5)
    {
          Time->DateString[8] = Time->Hour/10;
          Time->DateString[9] = Time->Hour%10;
        }
          else
            {
              Time->DateString[8] =10;
              Time->DateString[9] =10;
                }

    if(hide_min<5)
        {
          Time->DateString[10] = Time->Minute/10;
          Time->DateString[11] = Time->Minute%10;
        }
          else
            {
              Time->DateString[10] =10;
              Time->DateString[11] =10;
               }

    if(hide_sec<5)
    {
          Time->DateString[12] = Time->Second/10 ;
          Time->DateString[13] = Time->Second%10 ;
    }
      else
       {
         Time->DateString[12] =10;
             Time->DateString[13] =10;
       }

}
void show_time()   //显示程序
{     uchar i;
   uchar j;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DateToStr(&CurrentTime);
    for(j=0;j<14;j++)
{t[j]=Seg[CurrentTime.DateString[13-j]];}

     RCK=0;//锁存置低

for(j=0;j<14;j++)
{
  for(i=0;i<8;i++)
       {
       SCK=0;           //移位脉冲置低
       DATA=t[j]&0x80;
       t[j]=t[j]<<1;
       SCK=1;//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
           }
      }

  RCK=1;    //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

}

/*延时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62;i++) //1ms延时.
                       {;}
                   }
}

void outkey()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uchar Second;
  if(out==0)
  { mdelay(8);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done=0;
        while(out==0);

  }
}
////////////////////////////////////////////////////////////////////////////////////////////////////////////
void Upkey()//升序按键
{
                Up=1;
                if(Up==0)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0x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x60) 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x24) temp=0;
                                  up_flag=1;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x32) temp=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x13) temp=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xA0)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
}

////////////////////////////////////////////////////////////////////////////////////////////////////////////
void Downkey()//降序按键
{
                Down=1;
            if(Down==0)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0x59;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 temp=0x59;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 temp=0x59;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 temp=0x31;
                                                                  break;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 temp=0x12;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x0F)>9)temp=temp-6;
                                 if(temp==0) temp=0x5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
}

void Setkey()//模式选择按键
{
                Set=1;
                if(Set==0)//有按键按下
            {
           mdelay(8);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

}

void keydone()//按键功能执行
{        u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temp=Read1302(0x81);
           Write1302(0x80,temp|0x80);//ch=1,时钟振荡停止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case 1:do                                                //count=1,调整秒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1302(0x80,temp|0x80); //写入新的秒数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9)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59)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9)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3,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9)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case 4: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9)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case 5:do                                                //count=6,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9)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7,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9)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 count=0;hide_year=0;  //count7,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0,Second&0x7f);//ch=0时,时钟启动

                                  done=0;
                  break; //count=7,开启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main()
{
   uchar i;
flag=1;           //时钟停止标志
up_flag=0;
        down_flag=0;
        done=0;           //进入默认显示
for(i=0;i<=6;i++)
Write1302(0x80+2*i,DS1302[i]);

        while(1)
        {
        P33=0;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done==0)
            {
          show_time();
            flag=0;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
}
}

网友A(2018-06-12):
新手看帖、膜拜一个

网友B(2018-01-21):
怎么下载了不是压缩包,是php文件

网友C:
很好!太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