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给个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6-11-25):
谁有啊给我发个呗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0x01;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     while(x--)      {              for(a=0;a<120;a++);       } }  void main() {   while(1)    {         P0=b;      delay(50);       b=_crol_(b,1);      } }

网友B:
控制IO口数据左移右移,赋值数据,以及加上延迟函数就行。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600);
                P2=temp;
        }
}
void delay(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网友D: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1,t2,s; void delayms(uint); void main() {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P1=s;                         P1=0xff;          } } void t0()interrupt 0 {         TH0=(65536-45872)/258;         TL0=(65536-45872)%256;         t1++;         if(t1==10)         {                 t1==0;                 P1=~P1;         } } void Y1()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t2++;         if(t2==10)         {                   t2==0;                   P1=_cror_(s,1);         } }

网友E:
#include<reg52.h>
int 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上至下
int 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下至上
int c[]={0x7e,0xbd,0xdb,0xe7};//边至中
int d[]={0xe7,0xdb,0xbd,0x7e};//中至边
void delay(int);
void main()
{
        int i,j;
        while(1){
        for(i=1;i<4;i++)
        {
                P1=0xaa;
                delay(400);
                P1=0x55;
                delay(400);
        }
        for(j=0;j<3;j++)
         {
                        for(i=0;i<8;i++)
                        {
                                P1=a[i];
                                delay(20);
                                //P1=0xff;
                                //delay(20);
                        }
                        for(i=0;i<8;i++)
                        {
                                P1=b[i];
                                delay(20);
                                //P1=0xff;
                                //delay(20);
                        }
   }
         for(i=0;i<3;i++)
         {
                 for(j=0;j<4;j++)
                 {
                         P1=c[j];
                         delay(100);
                        // P1=0xff;
                        // delay(100);
     }
   }
         for(i=0;i<3;i++)
         {
                 for(j=0;j<4;j++)
                 {
                         P1=d[j];
                         delay(100);
                         //P1=0xff;
                         //delay(100);
     }
   }
         for(i=1;i<4;i++)
         {
                 P1=0x00;
                 delay(100);
                 P1=0xff;
                 delay(100);
   }
}
}
void delay(int z)
{
        int i,j;
        for(i=100;i>0;i--)
                for(j=z;j>0;j--);
}

网友F:
#include<reg52.h>#include<intrins.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void delay(uint z);main(){ uchar aa; while(1){ aa=0xfe;P1=aa;delay(100);while(1){aa=_crol_(aa,1);P1=aa;delay(100);}}}void delay(uint z){uint x,y;for(x=z;x>0;x--)for(y=110;y>0;y--);}

网友G:
论坛太多教程。请多看教程和视频

网友G:
论坛有的亲。多学习视频

网友H:
网上挺多的啊,

网友I:
int i;
for(i=0;i<8;i++)
     PORTA=1<<i;
for(i=7;i>=2;i--)
     PORTA=1<<i;

网友J: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P2=0XFE;
        while(1){                                //无限循环
                P2=(P2<<1)|(P2>>7);        //P2口值左循环移1位,也可利用函数库"intrins.h"中的_crol_(),
                delay(50);                        //调用延时子函数,改变参数大小,调整变化速度
        }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mp)//双重循环减,如改用INT型,将会达到更长的延时时间
{
        unsigned char j;
        while(tmp--){
                j=255;
                while(j--);
        }
}

网友K:
开发板上的8只LED为共阳极连接,即单片机输出端为低电平时即可点亮LED。  程序A:  ;用最直接的方式实现流水灯   ORG 0000H   START:MOV P1,#01111111B      最下面的LED点亮   LCALL DELAY;延时1秒   MOV P1,#10111111B            最下面第二个的LED点亮   LCALL DELAY;延时1秒   MOV P1,#11011111B            最下面第三个的LED点亮 (以下省略)  LCALL DELAY  MOV P1,#111011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01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01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101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110B   LCALL DELAY   MOV P1,#11111111B              完成第一次循环点亮,延时约0.25秒   AJMP START                    反复循环 ;延时子程序,12M晶振延时约250毫秒  DELAY: MOV R4,#2 L3: MOV R2 ,#250 L1: MOV R3 ,#250 L2: DJNZ R3 ,L2  DJNZ R2 ,L1 DJNZ R4 ,L3   RET  END 程序B:  ;用移位方式实现流水灯    org 00h    程序上电从00h开始              require.async(['wkcommon:widget/ui/lib/sio/sio.js'], function(sio) { var url = 'https://cpro.baidustatic.com/cpro/ui/c.js'; sio.callByBrowser( url, function () { BAIDU_CLB_fillSlotAsync('u2398768','cpro_u2398768'); } ); });             void function(e,t){for(var n=t.getElementsByTagName("img"),a=+new Date,i=[],o=function(){this.removeEventListener&&this.removeEventListener("load",o,!1),i.push({img:this,time:+new Date})},s=0;s< n.length;s++)!function(){var e=n[s];e.addEventListener?!e.complete&&e.addEventListener("load",o,!1):e.attachEvent&&e.attachEvent("onreadystatechange",function(){"complete"==e.readyState&&o.call(e,o)})}();alog("speed.set",{fsItems:i,fs:a})}(window,document);     ajmp main  跳转到主程序 org 0030h    主程序起始地址  main:  mov a,#0feh  给A赋值成11111110  loop:   mov p1,a  将A送到P1口,发光二极管低电平点亮  lcall delay  调用延时子程序 rl a    累加器A循环左移一位 ajmp loop 重新送P1显示  delay:  mov r3,#20  最外层循环二十次  d1:  mov r4,#80  次外层循环八十次  d2:  mov r5,#250  最内层循环250次 djnz r5,$  总共延时2us*250*80*20=0.8S  djnz r4,d2 djnz r3,d1  ret end

网友L:
这么普遍的程序,你没有书吗哼╭(╯^╰)╮

网友M:
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N:
这个简单

网友O(2017-01-06):
多种流水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int i,j,n; uchar a,b,c,d;
     for(i=0;i<1;i++)       //                                                               所有灯闪1下
     {
         P0=P1=P2=P3=0x00;delays(1000);
         P0=P1=P2=P3=0xff;delays(1000);
     }
                       P3=P2=0xff;                                                        //两边一起向下流水
                       for(j=0;j<=8;j++)
                       {
                           P1=0xff<<j;P0=0xff<<j;delays(40);
                       }
                       for(j=0;j<=8;j++)
                       {
                           P3=0xff<<j; P2=0xff>>j;delays(40);
                       }
                       P0=P1=P2=P3=0x00;delays(500);
                       for(j=0;j<8;j++)
                       {P3=0xff<<(7-j);P2=0xff>>(7-j);delays(40);
                       }
                      for(j=0;j<8;j++)
                       {
                           P0=0xff<<(7-j);P1=0xff<<(7-j);delays(40);
                       }
                                    P3=P2=0xff;           //两边 杂乱 闪烁
                                    for(j=0;j<=8;j++)
                                    {P1=0xff<<j; P0=0xff<<j; delays(40);
                                    }
                                    for(j=0;j<=8;j++)
                                    {P3=0xff>>j;P2=0xff<<j; delays(40);
                                    }
                                    P0=P1=P2=P3=0x00;delays(500);
                                    for(j=0;j<8;j++)
                                    {P1=0xff>>(7-j);P0=0xff>>(7-j);delays(40);
                                    }
                                    for(j=0;j<8;j++)
                                    {P2=0xff>>(7-j);P3=0xff<<(7-j);delays(40);
                                    }
        P0=P1=P2=P3=0xff;    //一边向下流水
        for(j=0;j<=8;j++)
        { P1=0xff<<j;delays(30);
        }
        for(j=0;j<=8;j++)
        {
              P3=0xff<<j;delays(30);
        }
        for(j=0;j<=8;j++)
        {
              P2=0xff<<j;delays(30);
        }
        for(j=0;j<=8;j++)
        {
              P0=0xff>>j;delays(30);
        }
        P0=P1=P2=P3=0x00;
        delays(500)  ;
        for(j=0;j<8;j++)
        {
              P0=0xff>>(7-j);delays(30);
        }
        for(j=0;j<8;j++)
        {
              P2=0xff<<(7-j);delays(30);
        }
        for(j=0;j<8;j++)
        {
              P3=0xff<<(7-j);delays(30);
        }
        for(j=0;j<8;j++)
        {
              P1=0xff<<(7-j);delays(30);
        }
        P0=P1=P2=P3=0xff;
        for(j=0;j<=8;j++)
        {
              P0=0xff<<j; delays(30);
        }
        for(j=0;j<=8;j++)
        {
              P2=0xff>>j; delays(30);
        }
        for(j=0;j<=8;j++)
        {
              P3=0xff>>j;delays(30);
        }
        for(j=0;j<=8;j++)
        {
              P1=0xff>>j;delays(30);
        }
        P0=P1=P2=P3=0x00;
        delays(500)  ;
        for(j=0;j<8;j++)
        {
              P1=0xff>>(7-j);delays(30);
        }
        for(j=0;j<8;j++)
        {
              P3=0xff>>(7-j);delays(30);
        }
        for(j=0;j<8;j++)
        {
              P2=0xff>>(7-j);delays(30);
        }
        for(j=0;j<8;j++)
        {
              P0=0xff<<(7-j);delays(30);
        }  //2
                                     P0=P2=P3=0xff ;
                       for(i=0;i<=8;i++)
         {   P1=0xff<<i;delays(50);
         } delays(800);
         for(i=0;i<8;i++)
         {   P1=0xff>>(7-i);delays(50);
         }  P0=P1=P2=0xff;
              for(i=0;i<=8;i++)
              {  P3=0xff<<i;delays(50);
              }   delays(800);
              for(i=0;i<8;i++)
              {   P3=0xff>>(7-i);delays(50);
              }P0=P1=P3=0xff;
         for(i=0;i<=8;i++)
         {  P2=0xff<<i;delays(50);
                                       }   delays(800);
         for(i=0;i<8;i++)
                                       {   P2=0xff>>(7-i);delays(50);
                                       } P1=P2=P3=0xff;
              for(i=0;i<=8;i++)
              {  P0=0xff>>i;delays(50);
              }      delays(800);
              for(i=0;i<8;i++)
              {  P0=0xff<<(7-i);delays(50);
              }
        P2=P3=0xff;for(i=0;i<=8;i++)
                   {
         P0=0xff<<i;P1=0xff<<i;delays(50);
    }delays(800);
    for(i=0;i<8;i++)
    {
         P0=0xff>>(7-i);P1=0xff>>(7-i);delays(50);
    }P0=P1=0xff;
         for(i=0;i<=8;i++)
         {
             P3=0xff<<i;P2=0xff>>i;delays(50);
         }delays(800);
         for(i=0;i<8;i++)
         {
             P3=0xff>>(7-i);P2=0xff<<(7-i);delays(50);
         }
         for(i=0;i<3;i++)
         {
             P1=P3=P2=0xcc;P0=0x33;delays(500);P1=P3=P2=0x33;P0=0xcc;delays(500);
         }
                          P1=P3=P2=0xcc;   P0=0x33;           //首先逆时针
                                                        for(i=0;i<120;i++)
                                                        {
                                                               delays(100);P0=_cror_(P0,1);P1=_crol_(P1,1);P3=_crol_(P3,1);P2=_crol_(P2,1);
                                                        }
                                                        delays(1500) ;
                                                        for(i=0;i<120;i++)
                                                        {
                                                               delays(100); P0=_crol_(P0,1);P1=_cror_(P1,1);P3=_cror_(P3,1);P2=_cror_(P2,1);
                                                         } delays(1000);
    P1=P3=P2=0x0f;   P0=0xf0;           //首先逆时针
    for(i=0;i<80;i++)
     {
        delays(120);P0=_cror_(P0,1);P1=_crol_(P1,1);P3=_crol_(P3,1);P2=_crol_(P2,1);
     }
     delays(1500) ;
      for(i=0;i<80;i++)
     {
        delays(120); P0=_crol_(P0,1);P1=_cror_(P1,1);P3=_cror_(P3,1);P2=_cror_(P2,1);
     }
                P1=P3=P0=0x77;P2=0xee;
                for(i=0;i<50;i++)    //四口来回转
                {
                        delays(100);P0=_crol_(P0,1);P1=_crol_(P1,1);P3=_crol_(P3,1);P2=_cror_(P2,1);
                }
  P0=P3=0xff;P1=P2=0xfe;
                        for(i=0;i<8;i++)
         {      delays(30);
                P1=_crol_(P1,1);P2=_crol_(P2,1);
         }P1=P2=0xff;P3=0xfe;P0=0x7f;
         for(i=0;i<8;i++)
         {      delays(30);
                P3=_crol_(P3,1);P0=_cror_(P0,1);
         }P0=0xfe;P3=0x7f;a=0x7f;  b=0xfe;
      for(j=1;j<8;j++)
      {  c=0xff<<j;d=0xff>>j;
         P1=P2=0xfe;
                        for(i=0;i<=7;i++)
         {      delays(30);
                P1=_crol_(P1,1);P2=_crol_(P2,1);
         }P1=P2=0xff;
                                                      for(i=0;i<7;i++)
                                                      {
                P0=a&c;P3=b&d;delays(30);
                                                             a=_cror_(a,1);b=_crol_(b,1);
                                                      }
       } P0=P3=0x00;b=0xfe;
     for(j=1;j<8;j++)
     {  d=0xff>>j;
           for(i=0;i<7;i++)
           {
              P1=b&d;P2=b&d;delays(30);b=_crol_(b,1);
           }
     }
  n=2;     while(n)
          {
             P1=P2=P3=0x7f;P0=0xfe;
             for(i=0;i<7;i++)
             {   delays(100);P1=_cror_(P1,1);P2=_cror_(P2,1);P3=_cror_(P3,1);P0=_crol_(P0,1);
             } delays(100);
             c=0xfe;d=0x7f;a=0x7f;b=0xfe;
            for(j=0;j<9;j++)
            {
               for(i=0;i<=8;i++)
               {
                  P1=P2=P3=c&a;P0=b&d;delays(100);
   a=_cror_(a,1);b=_crol_(b,1);
               } c=_cror_(c,1);d=_crol_(d,1); a=c;b=d;
            }n--;
          }
                                     P3=P2=0xff;        //两边一起向下亮
                                     for(j=0;j<=8;j++)
                                     {
                                           P1=0xff<<j;P0=0xff<<j;delays(40);
                                     }
                                     for(j=0;j<=8;j++)
                                     {
                                           P3=0xff<<j; P2=0xff>>j;delays(40);
                                     }
while(1)                                                       //一心调频率接近的跳动
{
    P0=P1=P2=P3=0x00;delays(800);
    P0=P1=P2=P3=0xff;delays(800);
}
}

网友P:
仿真程序的实例中就有 你自己仔细找找

网友Q: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j,tem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char t; while(ms--) for(t=0;t<123;t++); } void main() { P1=0xff; delay(500); temp=0xfe; //有点怪,led接在P2.3~P2.6 for(j=0;j<4;j++) { P1=temp; delay(500); temp=_crol_(temp,1); } P1=0xff; while(1); }

楼主(2017-02-17):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谢谢啦正在学51

楼主:
引用 网友R: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1,t2,s; void delayms( ...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S:
这个很多啊,网上随便收收

网友T:
百度,就有啊,在这里等回复太慢了

网友U:
百度一下,一大片。朋友

网友V: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ms(uint);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a;
    a=0xfe;
    P0=a;
    a=_crol_(a,1);
    delay1ms(500);
  }
}
void delay1ms(uint m)
{
  uint i,j;
  for(i=0;i<m;i++)
  foe(j=0;j<110;j++);
}

网友W:
这个网上一大片哦! 一般教程都是从点灯开始的

网友X(2017-05-0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120;i>0;i--);         } }  void main() {          P0 = 0xFE;         while(1)         {                  P0 = _crol_(P0,1);    // _crol_,_cror_:将char型变量循环向左(右)移动指定位数后返回                  DelayMS(150);         } }

网友Y:
#在这里快速回复##include <reg52.h>

网友Z:
这个在别的帖子里有文件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AA:
#include<reg52.h>#include<intrins.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void delay(uint z);main(){ uchar aa; while(1){ aa=0xfe;P1=aa;delay(100);

网友AB:
#include <reg52.h>11

网友AC:
网上好多的

网友AD:
这个网上一大把

网友AE:
这个网上很多吧

网友AF:
用FPGA做的

网友AG: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O口定义----------------------------*/
sbit P20 = P2^0;//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实际应用去掉
sbit P21 = P2^1;//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实际应用去掉
sbit CS88 = P2^2;//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点阵实际应用去掉

sbit LED0=P1^0;// 用sbit 关键字 定义 LED到P1.0端口,
sbit LED1=P1^1;//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P1=0x00;//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实际应用去掉
        P20=0; //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实际应用去掉
        P21=0; //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数码管实际应用去掉
        CS88=0; //这是为了关闭开发板上的点阵实际应用去掉
        P1=0xFF;//P1口置1

                  //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
LED0=0;            //将P1.0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
LED1=1;
LED2=0;
LED3=1;
LED4=0;
LED5=1;
LED6=0;
LED7=1;
while (1)         //主循环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网友AH: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将P2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2口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while(1)
        {
/*                for(i=0;i<8;i++)
                {
                        P2=~(0x01<<i);         //将1右移i位,然后将结果取反赋值到P2口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网友AI:
#include<reg52.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ADDR0 = P1^0;                                                          //位地址声明,注意:sbit必须小写,P必须大写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nt1 = 0;                                              //定义一个字符型变量cnt1,并初始赋值0

        unsigned char cnt2 = 0;                                          //定义一个字符型变量cnt2,并初始赋值0

        unsigned int i = 0;                                                 //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i,并初始赋值0

        ENLED = 0;                                                                   // 使能3-8译码器

        ADDR3 = 1;

        ADDR2 = 1;                                        // 开启8盏小灯总开关

        ADDR1 = 1;

        ADDR0 = 0;

        while(1)                                   //主循环,程序无限循环执行该循环体语句

        {

                P0 = ~(0x01 << cnt1);                       // P0等于1左移cnt位,控制8个LED灯,P0等于1时二进制是0b00000001,然后取反变成0b11111110,8个小灯以此类推

                for (i=0; i<30000; i++);                           //软件延时
                                                                                           //移位计数变量自加1
                cnt1++;

                if(cnt1 >= 8)                                                  //移位计数超过7次后,再重新从0开始
            {

               for (cnt2=0; cnt2<=7; ++cnt2)       // 实现从左向右移动

                        {

                                 P0 = ~(0x80 >> cnt2);                   //P0等于0x80右移cnt位,控制8个LED灯,P0等于80时二进制是0b10000000,然后取反变成0b01111111,8个小灯以此类推

                                 for (i=0; i<30000; i++);           //软件延时

                                 if(cnt2 >= 7)                                   //移位计数超过6次后,再重新从0开始

                                  {

                                        cnt1 = 0;                                   //移位计数cnt1等于0时,开始循环

                                  }

                         }

                  }

                cnt2 = 0;                                                          //移位计数cnt2等于0时,重新开始程序循环

        }

        return 0;                                                          //返回住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