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可调时钟程序

楼主(2016-11-25):
#include<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S18B20.h"
//时钟键盘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eep=P1^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外部中断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LcdWriteCom(0x88+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因为读取0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LcdWriteCom(0x88+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TIME[8] = temp / 10000;
        TIME[9] = temp % 10000 / 1000;
    TIME[10] = temp % 1000 / 100 ;
    TIME[11] = temp % 100 / 10;
    TIME[12] = temp % 10;
        LcdWriteCom(0x89+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TIME[8]); //百位

        LcdWriteCom(0x8a+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TIME[9]); //十位

        LcdWriteCom(0x8b+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TIME[10]); //个位

        LcdWriteCom(0x8c+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 ‘.’

        LcdWriteCom(0x8d+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TIME[11]); //显示小数位

        LcdWriteCom(0x8e+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0'+TIME[12]); //显示小数位

}
//时钟显示函数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键盘控制函数
void keycontrol()
{                 unsigned char i;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4==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4==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Delay10ms();
    Ds1302Init();                  //初始化DS1302
        LcdWriteCom(0x8f+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C');

        while(1)
        {

                 display( Ds18b20ReadTemp());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keycontrol();

                        }

                        LcdDisplay();

        }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打开外部中断0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触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外部中断0执行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初始化DS1302
        }
}

网友A:
很好这个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B(2017-04-17):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时间怎样改呀

网友C:
下个来自己做个时钟,谢谢楼主。

网友D(2017-12-04):
很给力!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