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Verilog设计

楼主(2016-11-25):
实验三  分频器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分频器的设计原理;
2、用HDL语言设计分频器。
二、实验原理
分频器与计数器类似,也是要对时钟脉冲进行计数,但其输出的不是对时钟脉冲个数的计数值,而是其频率与时钟的频率成固定比例关系的脉冲信号。整数分频是所有分频器中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我们只需要通过计数器计数就完全可以实现。如整数N分频,就可以通过待分频的时钟触发计数器计数当计数从0计数到N/2-1时,输出时钟进行反转,并使计数器在下一个时钟从0开始重新计数,如此循环就可以实现任意的等占空比或占空比近似为50%的整数分频。
三、实验内容
设计一个分频输出信号的占空比近似为50%的分频器,将50MHz输入时钟分频为1Hz时钟,在试验箱EXT_B_A1_1端口输出,并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module divider_module
(
       CLK,f_Out
);

       input CLK;
       output f_Out;

       parameter T1s=26'd50_000_000;
       reg [25:0]Count1;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T1s)
                      Count1 <= 26'd0;
                else
                      Count1 <= Count1 + 1'b1;

       reg rf_Out;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26'd0 && Count1 <= 26'd25_000_000)
                        rf_Out <= 1'b0;
                  else
                        rf_Out <= 1'b1;
      assign f_Out = rf_Out;

endmodule

注:使用20分频仿真

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