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数码管显示电路

楼主:
实验四  七段数码管显示电路
一、实验目的
实现十六进制计数显示。
二、硬件需求
    EDA/SOPC实验箱一台。
三、实验原理
七段数码管分共阳极与共阴极两种。共阳极数码管其工作特点是,当笔段电极接低电平,公共阳极接高电平时,相应笔段可以发光。共阴极数码管则与之相反,它是将发光二极管的阴极短接后作为公共阴极,当驱动信号为高电平、公共阴极接低电平时,才能发光。图2-13为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的内部结构图。

2-13  共阳极数码管和共阴极数码管的内部结构图
用七段数码管除了可以显示0~9的阿拉伯数字外,还可以显示一些英语字母。下表是常见的字母与7段显示关系(共阴极数码管)。

字母

a
b
c
d
e
f
g
A
0
0
0
1
0
0
0
B
1
1
0
0
0
0
0
C
0
1
1
0
0
0
1
D
1
0
0
0
0
1
0
E
0
1
1
0
0
0
0
F
1
0
0
0
1
1
1
H
0
1
1
0
1
1
1
四、实验内容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编写一个0F轮换显示的电路注意:选用实验箱中的共阳数码管DP1AFPGAP25引脚连接50MHz时钟。实验时为了便于观察,要将50MHz时钟经过分频得到1Hz时钟第一个为分频模块:
module divider_module
(
       CLK,f_Out
);

       input CLK;
       output f_Out;

       parameter T1s=26'd50_000_000;
       reg [25:0]Count1;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T1s)
                      Count1 <= 26'd0;
                else
                      Count1 <= Count1 + 1'b1;

       reg rf_Out;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26'd0 && Count1 <= 26'd25_000_000)
                        rf_Out <= 1'b0;
                  else
                        rf_Out <= 1'b1;
      assign f_Out = rf_Out;

endmodule

第二个为数码管模块:
module hex_module
(
   f_out,hex
);
   input  f_out;
   output [6:0] hex;

   parameter _0=7'b0000001, _1=7'b1111001, _2=7'b0010010, _3=7'b0000011, _4=7'b1001100, _5=7'b0100100,
             _6=7'b0100000, _7=7'b0001111, _8=7'b0000000, _9=7'b0000100,  _A=7'b0001000, _B=7'b1100000,
             _C=7'b0110001, _D=7'b1000010, _E=7'b0110000, _F=7'b0111000;

    reg [4:0] i;
    reg [6:0] rhex;
    always@(posedge f_out)
           case(i)
             5'd0 : begin rhex<=_0; i<=i+1'b1; end    //0
             5'd1 : begin rhex<=_1; i<=i+1'b1; end    //1
             5'd2 : begin rhex<=_2; i<=i+1'b1; end    //2
             5'd3 : begin rhex<=_3; i<=i+1'b1; end    //3
             5'd4 : begin rhex<=_4; i<=i+1'b1; end    //4
             5'd5 : begin rhex<=_5; i<=i+1'b1; end    //5
             5'd6 : begin rhex<=_6; i<=i+1'b1; end    //6
             5'd7 : begin rhex<=_7; i<=i+1'b1; end    //7
             5'd8 : begin rhex<=_8; i<=i+1'b1; end    //8
             5'd9 : begin rhex<=_9; i<=i+1'b1; end    //9
             5'd10: begin rhex<=_A; i<=i+1'b1; end    //A
             5'd11: begin rhex<=_B; i<=i+1'b1; end    //B
             5'd12: begin rhex<=_C; i<=i+1'b1; end    //C
             5'd13: begin rhex<=_D; i<=i+1'b1; end    //D
             5'd14: begin rhex<=_E; i<=i+1'b1; end    //E
             5'd15: begin rhex<=_F; i<=i+1'b1; end    //F

           default: begin rhex<=_F; i<=1'b0; end     //F
           endcase

   assign hex=rhex;

endmodule

第三个为顶层模块,即将分频模块和数码管模块连接一起
module top_module
(
  CLK,hex
);
  input  CLK;
  output [6:0] hex;

  wire f_out;
  divider_module u1
  (
    .CLK(CLK),
         .f_out(f_out)
  );

  hex_module u2
  (
    .f_out(f_out),
         .hex(hex)
  );

endmodule

注:仿真使用20分频
仿真图:

网友A(2018-06-08):
如果是20mhz分频为1hz 第一段代码应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