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0计数器功能模块

楼主:
实验五  74LS160计数器功能模块
一、实验目的
1、学会用HDL语言设计时序电路;
2、用HDL语言设计74LS160计数器功能模块。
二、硬件需求
    EDA/SOPC实验箱一台。
三、实验原理
计数器是最常用的寄存器逻辑电路,从微处理器的地址发生器到频率计都需要用到计数器。一般计数器可以分为两类:加法计数器和减法计数器。加法计数器每来一个脉冲计数值加1;减法计数器每来一个脉冲计数值减1。
下面将通过模仿中规模集成电路74LS160的功能,用HDL语言设计一个十进制可预置计数器。74LS160共有一个时钟输入端CLK,一个清除输入端CLR,两个计数允许信号P和T,4个可预置数据输入端D、C、B、A,一个置位允许端LOAD,4个计数输出端QD、QC、QB、QA,一个进位输出端RC,其工作模式及时序图如下表和图2-14所示。

功能

输入
输出
操作
CLR
CLK
P
T
LOAD
QDQCQBQA
复位
L
X
X
X
X
LLLL
预置
H
X
X
L
DCBA
计数
H
H
H
H
+1
保持
H
X
L
X
H
QDQCQBQA
保持
H
X
X
L
H
QDQCQBQA
注:进位输出端RC=Q3&!Q2&!Q1&Q0&T
四、实验内容
本实验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实现中规模集成电路74LS160的功能,观察其工作时序,并下载到芯片中观察其实际工作过程。实验时为了便于观察,需经分频得到1Hz时钟,用拨挡开关的SW1A~SW4A作为计数器的输入D,按键F3和F4作为计数器的控制允许P和T信号,F2作为清除输入CLR,用按键开关模块的F1作为LOAD信号(注意:由于计数器采用的是1Hz时钟,而装载数据是在时钟信号的上升沿作用下进行,所以要想正确的加载预制数据,F1按键必须按住至少1s以上才可以),用七段数码管模块中的某一位作为计数器的输出Q指示,用led8作为计数器的输出翻转信号RC指示。
第一个是分频模块:
module divider_module
(
       CLK,f_Out
);

       input CLK;
       output f_Out;

       parameter T1s=26'd50_000_000;
       reg [25:0]Count1;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T1s)
                      Count1 <= 26'd0;
                else
                      Count1 <= Count1 + 1'b1;

       reg rf_Out;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26'd0 && Count1 <= 26'd25_000_000)
                        rf_Out <= 1'b0;
                  else
                        rf_Out <= 1'b1;
      assign f_Out = rf_Out;

endmodule

第二个是数码管模块:
module hex_module
(
   f_Out,hex,Q
);
   input  f_Out;
   input  [3:0] Q;
   output [6:0] hex;

   reg [6:0] rhex;
   always@(posedge f_Out)
        begin
           case(Q)
                 4'd0 :  rhex<=7'b0000001;    //0
                 4'd1 :  rhex<=7'b1111001;    //1
                 4'd2 :  rhex<=7'b0010010;    //2
                 4'd3 :  rhex<=7'b0000011;    //3
                 4'd4 :  rhex<=7'b1001100;    //4
                 4'd5 :  rhex<=7'b0100100;    //5
                 4'd6 :  rhex<=7'b0100000;    //6
                 4'd7 :  rhex<=7'b0001111;    //7
                 4'd8 :  rhex<=7'b0000000;    //8
                 4'd9 :  rhex<=7'b0000100;    //9

               default:  rhex<=7'b0110110;    //F
           endcase
         end
   assign hex=rhex;

endmodule

第三个是计数模块:
module count_module
(
   f_Out,RSTn,P,T,LOAD,D,Q,RC
);
   input  f_Out,RSTn,P,T,LOAD;
        input  [3:0] D;
        output [3:0] Q;
        output RC;

   reg [3:0] Q;
        reg RC;
        always@(posedge f_Out or negedge RSTn)
              if(!RSTn)
                           Q<=4'd0;
                        else if(!LOAD)
                           Q<=D;
                        else if(P&T)
                           begin

                                            if(Q<4'd9)
                                                    begin
                                                    Q<=Q+1'b1;
                                                         RC<=1'b0;
                                                         end
                                                  else
                                                    begin
                                                         Q<=4'd0;
                                                         RC<=1'b1;
                                                         end
                                end
                        else
                           Q<=4'd0;

endmodule

第四个是顶层模块:
module top_module
(
   CLK,RSTn,P,T,LOAD,D,RC,hex
);
   input  CLK,RSTn,P,T,LOAD;
        input  [3:0] D;
        output [6:0] hex;
        output RC;

   wire f_out;
        divider_module u1
        (
          .CLK(CLK),
          .f_Out(f_Out)
        );
        wire [3:0] Q;
        count_module u2
        (
          .f_Out(f_Out),
          .RSTn(RSTn),
          .P(P),
          .T(T),
          .LOAD(LOAD),
          .D(D),
          .RC(RC),
          .Q(Q)
        );

        hex_module u3
        (
          .f_Out(f_Out),
          .Q(Q),
          .hex(hex)
        );

endmodule

注:使用20分频仿真

仿真图:

网友A(2019-12-30):
楼主分享个压缩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