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长可变的加减计数器

楼主(2016-11-25):
实验六  步长可变的加减计数器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加减法计数器以及特殊功能计数器的设计原理;
2、用HDL语言设计多功能计数器。
二、硬件需求
    EDA/SOPC实验箱一台。
三、实验原理
计数器的步长是指计数器每次的改变量。在很多应用场合,都希望计数器的步长可变。所谓步长可变,也就是计数器的步长是一个不定值,具体是多少是要靠外部干预的,比如外部给定其步长为5,那么该计数器每次要么增加5,要么减少5,也就是说计数器每次的改变量是5。这种步长可变的计数器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比如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FS中的地址累加器就是一个步长可变的递增计数器。
四、实验内容
本实验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8位的计数器,步长的改变量要求从015,实验中用拨挡开关模块的SW1ASW4A来作为步长改变量的输入,用按键F1来控制计数器的增减,具体要求为:当F1输入为高时,计数器为步长可变的加计数器;当F1输入为低时,计数器为步长可变的减计数器。计数器输出的Q值用七段数码管模块来表示。实验中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为了便于眼睛观察,同上个实验一样用1Hz的时钟。
第一个为分频模块:
module divider_module
(
       CLK,f_Out
);

       input CLK;
       output f_Out;

       parameter T1s=26'd50_000_000;
       reg [25:0]Count1;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T1s)
                      Count1 <= 26'd0;
                else
                      Count1 <= Count1 + 1'b1;

       reg rf_Out;
       always @ ( posedge CLK )
                   if( Count1 >= 26'd0 && Count1 <= 26'd25_000_000)
                        rf_Out <= 1'b0;
                  else
                        rf_Out <= 1'b1;
      assign f_Out = rf_Out;

endmodule

第二个为数码管模块:
module hex_module
(
   f_Out,hex_one,hex_two,Q
);
   input  f_Out;
   input  [7:0] Q;
   output [6:0] hex_one;
   output [6:0] hex_two;
   parameter _0=7'b0000001, _1=7'b1111001, _2=7'b0010010, _3=7'b0000011, _4=7'b1001100, _5=7'b0100100,
             _6=7'b0100000, _7=7'b0001111, _8=7'b0000000, _9=7'b0000100,  _A=7'b0001000, _B=7'b1100000,
             _C=7'b0110001, _D=7'b1000010, _E=7'b0110000, _F=7'b0111000;

   reg [7:0] i;
   reg [7:0] u;
   reg [6:0] rhex_one;
   reg [6:0] rhex_two;
   always@(posedge f_Out)
          begin
            i<=Q>>4;
           case(i)
                 8'd0 :  rhex_one<=_0;     //0
                 8'd1 :  rhex_one<=_1;     //1
                 8'd2 :  rhex_one<=_2;     //2
                 8'd3 :  rhex_one<=_3;     //3
                 8'd4 :  rhex_one<=_4;     //4
                 8'd5 :  rhex_one<=_5;     //5
                 8'd6 :  rhex_one<=_6;     //6
                 8'd7 :  rhex_one<=_7;     //7
                 8'd8 :  rhex_one<=_8;     //8
                 8'd9 :  rhex_one<=_9;     //9
                 8'd10:  rhex_one<=_A;     //A
                 8'd11:  rhex_one<=_B;     //B
                 8'd12:  rhex_one<=_C;     //C
                 8'd13:  rhex_one<=_D;     //D
                 8'd14:  rhex_one<=_E;     //E
                 8'd15:  rhex_one<=_F;     //F

          default:  rhex_one<=_F;      //F
           endcase
                 u<=Q&8'h0f;
           case(u)
                 8'd0 :  rhex_one<=_0;     //0
                 8'd1 :  rhex_one<=_1;     //1
                 8'd2 :  rhex_one<=_2;     //2
                 8'd3 :  rhex_one<=_3;     //3
                 8'd4 :  rhex_one<=_4;     //4
                 8'd5 :  rhex_one<=_5;     //5
                 8'd6 :  rhex_one<=_6;     //6
                 8'd7 :  rhex_one<=_7;     //7
                 8'd8 :  rhex_one<=_8;     //8
                 8'd9 :  rhex_one<=_9;     //9
                 8'd10:  rhex_one<=_A;     //A
                 8'd11:  rhex_one<=_B;     //B
                 8'd12:  rhex_one<=_C;     //C
                 8'd13:  rhex_one<=_D;     //D
                 8'd14:  rhex_one<=_E;     //E
                 8'd15:  rhex_one<=_F;     //F

                 default:  rhex_one<=_F;      //F
           endcase
         end
        assign hex_one=rhex_one;
   assign hex_two=rhex_two;

endmodule

第三个为计数模块:
module ecount_module
(
   f_Out,F1,D,Q
);
   input  f_Out;
   input  F1;
   input  [3:0] D;
   output [7:0] Q;

        reg [7:0] Q;
        always@(posedge f_Out)
            case(F1)
                   1'b1: begin
                           if(Q<8'd255) Q<=Q+D;
                            else        Q<=8'b0;
                         end
                   1'b0: begin
                           if(Q>8'd0) Q<=Q-D;
                           else       Q<=8'd255;
                         end
            default: Q<=8'd255;
       endcase

endmodule

第四个为顶层模块:
module top_module
(
   CLK,F1,D,hex_one,hex_two
);
        input  CLK;
        input  F1;
        input  [3:0] D;
        output [6:0] hex_one;
        output [6:0] hex_two;

        divider_module u1
        (
          .CLK(CLK),
          .f_Out(f_Out)
        );

        wire f_Out;
        ecount_module u2
        (
          .f_Out(f_Out),
          .D(D),
          .F1(F1),
          .Q(Q)
        );

        wire [7:0] Q;
        hex_module u3
        (
          .f_Out(f_Out),
          .hex_one(hex_one),
          .hex_two(hex_two),
          .Q(Q)
        );

endmodule

注:仿真使用20分频

仿真图:

网友A(2019-11-14):
为什么我的仿真结果都是0啊

网友B(2019-12-30):
有没有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