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跑秒

楼主(2016-11-26):
最好在程序注释 我有开发板

网友A:
用定时计数器

网友B:
程序在书中,自己可去看。
秒表案例不难,网上的程序多如牛毛,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在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在于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在于可以仿真演示,直观效果;在于不忽悠、不骗人。

网友B:
程序在书中,自己可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93  99.9秒秒表

可以看一下程序吗

楼主:
怎么编程啊 按键控制闹钟

网友C:
用定时器最好了

网友D:
三位数码管显示秒,无时、分显示,显示较准确。在普中HC6800V3.0板上做过实验,好用。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3
#define GPIO_PLACE P1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3]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Time;                        //用来存放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Second;
/*********************使用数码管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8; i++)
        {
                GPIO_PLACE=DIG_PLACE[i];         //发送位选
                GPIO_DIG=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             //消隐
        }
}
/*********************配置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选择工作方式1
  TH0 =(65536-49550)/256;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65536-49550)%256;
  EA  =1;           //打开总中断
  ET0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1;                 //启动定时器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DIG_CODE[(Second)/100];
    DisplayData[1]=DIG_CODE[(Second)%100/10];
    DisplayData[2]=DIG_CODE[(Second)%10];
    Dig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9550)/256; //设置初始值
        TL0=(65536-49550)%256;
        Time++;
        if(Time==40)  //控制秒时间长短
        {
                Second++;
                Time=0;
        }
}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延时1s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B:
刚理解什么叫“跑秒”?,原来是秒表。

网友B:
不需要额外振荡器,单片机本身有振荡器。

网友F:
需要振荡器

网友G:

三位数码管显示秒,无时、分显示,显示较准确。在普中HC6800V3.0板上做过实验,好用。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3
#define GPIO_PLACE P1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3]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Time;                        //用来存放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Second;
/*********************使用数码管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8; i++)
        {
                GPIO_PLACE=DIG_PLACE[i];         //发送位选
                GPIO_DIG=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             //消隐
        }
}
/*********************配置定时器************************/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选择工作方式1
  TH0 =(65536-49550)/256;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65536-49550)%256;
  EA  =1;           //打开总中断
  ET0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1;                 //启动定时器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DIG_CODE[(Second)/100];
    DisplayData[1]=DIG_CODE[(Second)%100/10];
    DisplayData[2]=DIG_CODE[(Second)%10];
    Dig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9550)/256; //设置初始值
        TL0=(65536-49550)%256;
        Time++;
        if(Time==40)  //控制秒时间长短
        {
                Second++;
                Time=0;
        }
}

网友H:
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B:
什么叫“跑秒”?经常看到一些自定义且莫名其妙的新名词,是老师教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建议用规范术语提问!

网友I:
定时器中断 要求不高或者用指令延时

网友J:
//自己加上顯示秒數 程式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_bus P0
#define led_com P1
sbit sw1 = P2^0; //-重置秒數
sbit sw2 = P2^1; //停止計時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sec;
unsigned char T0IntCount;
bit stop;
void Timer0Init(void)                //50ms@11.0592MHz
{

        TMOD &= 0xF0;                //Set timer work mode
        TMOD |= 0x01;                //Set timer work mode
        TL0 = 0x00;                //Initial timer value
        TH0 = 0x4C;                //Initial timer value
        TF0 = 0;                //Clear TF0 flag
        TR0 = 1;                //Timer0 start run
        ET0=1; //
}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00;                //-重裝初值
        TH0 = 0x4C;                //-重裝初值
         T0IntCount++;
        if( T0IntCount > 19) //50 ms * 20 = 1秒
        {
                T0IntCount=0;
                sec++; //秒數遞增

        }

}
main()
{
        Timer0Init();
        EA=1; //中斷總開關開啟
        P2=0xff;//設按鍵可讀取
        stop=1; //設定可計時
        while(1)
        {
                if(sw1==0) //按鍵判斷
                {
                        count=!count; //清除或計時
                }

                if(count ==0) //f秒數清除
                {
                        TR0=0;
                        sec=0;
                        TL0 = 0x00;                //--重裝初值
                        TH0 = 0x4C;                //--重裝初值
                }
                else //開始計時
                {
                        TR0=1;
                }

                if(sw2 ==0) //暫停計時
                {
                stop=!stop;
                }
                ET0=stop ;

                //驅動顯示秒數 .......(視研發板電路撰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