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烧进单片机车子只是正转

楼主(2016-11-26):
头文件
******************************************************************/
#include<AT89X52.H>

/******************************************************************
**                       接线定义
******************************************************************/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2=1;P1_3=0;}    //左电机正转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1,P1_2=0;P1_3=1;}          //左电机反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                  //左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1=1,P1_4=1;P1_5=0;}         //右电机正转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1=1,P1_4=0;P1_5=1;}         //右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1=0;}                         //右电机停转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                       小车前进
******************************************************************/
void  front_run(void)
{
         Left_moto_go;
         Right_moto_go;
}

/******************************************************************
**                       小车倒退
******************************************************************/
void  back_run(void)
{
         Left_moto_back;
         Right_moto_back;
}

/******************************************************************
**                       小车左转
******************************************************************/
void  left_run(void)
{
         Left_moto_Stop;
         Right_moto_go;
}

/******************************************************************
**                       小车右转
******************************************************************/
void  right_run(void)
{
         Right_moto_Stop;
         Left_moto_go;
}

/******************************************************************
**                       小车停走
******************************************************************/
void  stop(void)
{
         Left_moto_Stop
         Right_moto_Stop;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delay(100);
        while(1)
        {
                front_run();
        delay(200);
                back_run();
        delay(200);
            left_run();
         delay(200);
            right_run();
            delay(200);
            stop();
            delay(400);
        }
}
/******************************************************************
**                        结束

网友A:
应该考虑延时的问题

网友B:
宏定义部分有问题

网友C:
试试加大延迟

网友D:
因为它不会反转呀

网友E:
你这个电机是不需要驱动电路的吗????为什么直接对I/O口赋值就能对电机进行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机是不需要驱动电路的吗????为什么直接对I/O口赋值就能对电机进行操作?

在正到反轉間下個停車ㄧ點時間。試試看

在宏定義中en先除能。等到命令下完在致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