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该如何焊接

楼主:
如图所示为利用单片机制作电子琴的电路图,SPK为蜂鸣器,4x4矩阵键盘与单片机p3口相接,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在实际焊接时怎么实现?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2016-11-26):
焊接问题,很难回答。

网友B:
洞洞板 用跳线

网友C:
洞洞板可以的

网友D:
应注意布局

网友E:
注意不要元器件焊太久,会烧坏

网友F:
矩阵键盘是行列式的, 焊接时候要注意

网友G:
注意温度 容易变形卷曲

网友H:
万能板的话就用线自己接焊

网友I:
万能板,找点线

网友J:
没看到电路图啊

网友K:
按键排列,线路布局。

网友L:
注意别焊连了

网友M:
相信自己 仔细一点没有问题

网友N:
来个图片呗

网友O:
仔细认真、洞洞板、没问题

网友P:
选布局,再用洞洞板焊接。

网友Q:
用万用板或自己设计PCB板都可以实现!

网友R:
焊接要快,还要防静电损坏其它元件。

网友S:
没看到图呢

网友T:
焊接的时候不能形成虚焊

网友U:
不知道啊

网友V:
用跳线,注意焊的时候跳线先用焊锡弄一下防止跳线断,跳线接在电路板下面,不要接在上面。

网友W:
这个不好回答,面对面的说还是比较好

网友X:
4X4型键盘只用常开的引脚,横着留一个公共端,竖着留一个公共端。则为八个引脚。接3.1、3.0.外部中断01.定时

网友Y:
可以设计原理图 在仿真中实现

网友Z: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很难回答。

首先要将各元件的引脚上锡,元件脚若有氧化还要先打磨掉才能上锡,否则会造成虚焊,调试制作会出现问题或不成功,这是电子制作的大忌,然后布好局,按原理图对应连线焊接,用尖嘴烙铁对准脚位快速焊接,不要与相邻脚相碰到,不然会连焊在一起造成短路,焊锡丝要买的好一点的。

网友AA:
注意焊功

网友AB:
画一个大概需求 图

网友AC(2017-08-22):
焊接技巧和焊接注意事项 请参考 本站链接,http://www.51hei.com/bbs/dpj-93076-1.html

网友AC:
你这个没有电路图啊,没有图,

1、一般元器件比如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芯片等等都是 230-280左右,从低温一点一点 上调,比如260度就可以把芯片的引脚和焊锡熔化结合了,那就可以了,就不用再 往上调了。

2、但是 有的MOS管或元器件 引脚比较粗,PCB焊盘比较大,散热快,有时就需要 上调。

3、只要多动手焊接,比如几百引脚的贴片封装芯片,就有经验了。 一般车间工人干活快,手法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