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电路该如何焊接

楼主(2016-11-26):
如图所示为利用单片机制作电子琴的电路图,SPK为蜂鸣器,4x4矩阵键盘与单片机p3口相接,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在实际焊接时怎么实现?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焊接问题,很难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书上看来的,你去问书啊!

即使楼主已经发帖求助其他用户寻求答案,在某些论坛以这种类似的无意义答案回答会受到严惩的,楼主会问书也不可能发这个帖子的。

网友D:
这个是按键矩阵 可以参照单片机书上链接进行焊接 也可以买模块省事点 附件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E:
按键矩阵还要怎么做

网友F:
焊接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G:
单片机的 I/O口可以自己通过编程控制,因此你可以改一下那些按键本身的布局,然后避免线路交叉就行

网友H:
按键矩阵,很简单的啊,还要怎么做

网友I:
你用Altium  将这个电路制作出来,pcb制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