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舵机问题

楼主(2016-11-26):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用stc89c52单片机控制sg90舵机,用USB转电源线接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但是转动很慢,而我用实验室的可调电源箱供电就很快。我在开发板上也是这样,用USB线连电脑供电,把程序烧写进去用开发板的IO口就能让舵机快速转动,而我用USB转电源线给单片机供电就不行。

网友A:
如果能想到用USB给电冰箱供电,也许就能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哦!

网友C:
請有經驗大大...確認

网友D(2017-01-04):
应该是USB线的事

网友D:
我原来就遇到过

网友E(2017-05-03):
是不是电源接反了

网友F:
输入PWM波就行了

网友F:
好,挺高级的

网友G:
可能是功率太小了

网友H:
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I:
你的舵机能不能任意调转动角度?